DCS系统因变频器信号输入电流过大使限流保护动作

楼主(2003-07-26):
1998年2月,我厂重整加氢装置安装了11台富士5000P9变频器,变频器给定信号采用工艺生产中的DCS系统(集散控制系统)提供的4 ~ 20mA控制信号。在试运行过程中发现:当控制信号在4 ~ 17.5mA时,变频器工作正常,其输出电压、电流和频率均符合要求;当控制信号在17.5 ~ 20mA时,控制信号会突然中断,变频器按设立的下限频率工作,多次试运均如此。 为此,我们对控制信号、信号电缆进行了检查。信号电缆采用的是屏蔽电缆,金属屏蔽层已可靠接地;将信号线自变频器上摘下,接上数字万用表测试,在17.5 ~ 20mA区间连续测试30min,信号无中断现象;把晶体管信号发生器接在变频器电流信号端子上,在17.5 ~ 20mA区间试验多次,变频器工作正常。 最后,确认问题出在DCS上。为保证DCS系统不受外界干扰,在其输入、输出侧均安装了安全栅。而DCS信号输出模块、安全栅均有容量限制,一旦超载,将切断输出控制电流,以保护输出模块和安全栅。从使用说明书上得知:富士5000P9变频器电流信号输入端阻抗为250W,再加上信号电缆电阻及接触电阻,在控制电17.5 ~ 20mA时,DCS输出功率将达到0.84 ~ 1.1W,已超过输出模块、安全栅的容量,从而使控制电流信号中断。因为这套装置一直在低负荷生产(负荷不足50%),变频机泵实际转速不超过80%额定转速(对应控制电流16.8mA),所以,我们在DCS上对控制电流加了限制条件,使其最大不超过17mA。 经近二年运行,效果很好,再未发生类似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