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作软起动器时的参数设定

楼主(2003-07-26):
通常,变频器可用作软起动器以实现交流电机的软起动已为大家所熟知,若使用带程序起动功能的变频器就显得更为方便。下面以森兰BT40-45kWT型变频器带动4极Y系列45kW交流电机为例,对其参数设定予以介绍,供参考。 森兰BT40-45kWT型变频器共有90个要设置的参数,其中有18个参数,特别是“程序运行模式”、“程序运行时间”功能可用于软起动/停止。 F00:频率设定。设定范围:0.01Hz - 400.0Hz; F01:频率给定方式。设定范围: 0:频率由F00控制或由∧ / ∨键控制; 1:频率由外控端子VRF 0 -5V(0 - 10V)信号控制; 2:频率由外控端子IRF 4 - 20mA松开控制; 3:频率由F00控制或由∧ / ∨键和X4、X5设定,失电后,记忆设定频率; 4:频率由F00控制或由∧ / ∨键和X4、X5设定,失电后,记忆由F0控制或由∧ / ∨键设定的频率,不记忆X4、X5设定的频率。 F02:运转指令来源。设定范围: 0:运转指令由触摸面板RUN、STOP控制; 1:运转指令由外控端子FWD、REV控制,触摸面板STOP有效; 2:运转指令由外控端子FWD、REV控制,触摸面板STOP无效; F03:电机停车方式选择。设定范围: 0:电机以减速刹车方式停止; 1:电机以自由运转方式停车。 F08:第一加速时间。设定范围:0.1 - 3600s。 F09:第一减速时间。设定范围:0.1 - 3600s。 F38:程序运行时间最小单位设定。 0:1s; 1:0.1s。 F44:多段频率1,0.00 - 400Hz。 F51:程序运行模式选择。设定范围: 0:程序运行模式取消; 1:程序运行一个周期后停止。 F52:程序运行时间,10.0 - 3600s。 F53:程序运行方向及加减速选择1。 01:正转,第一加减速运行; 02:正转,第二加减速运行。 F54:程序运行时间2,0.0 - 3600s。 F56:程序运行时间3,0.0 - 3600s。 F58:程序运行时间4,0.0 - 3600s。 F60:程序运行时间5,0.0 - 3600s。 F62:程序运行时间6,0.0 - 3600s。 F64:程序运行时间7,0.0 - 3600s。 F69:X1 - X5端子功能设定。 0:X3作程序运行输入端; 1:保留。 1. 变频器作程序运行模式时,F69 = 0,F08 = 100s,F09 = 100s,F38 = 0,F44 = 100Hz,F51 = 1,F52 = 400s,F53 = 01,F54 = F56 = F58 = F60 = F62 = F64 = 0。 假设其它参数都已按实际情况设定完毕,此时外控端子X3闭合,变频器开始运行,变频器驱动交流电机在100s内从0Hz加速到100Hz运行频率,运行300s后,又在100s内从100Hz缓慢减至0Hz,完成了软起动和软停车。 2. 当变频器作普通变频器时,此时:F00 = 100Hz,F01 = 3,F02 = 1,F08 = 100s,F09 = 100s,假设其它参数均已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完毕,则外控端子FWD或REV与GND短接时,变频器驱动交流电机在100s内从0速加速至运行频率100Hz,当FWD或REV与GND断开时,变频器驱动交流电机在100s内从100Hz速度减至0Hz,电机停转,完成了软起动和软停车。 除森兰BT40 - 45kWT型变频器外,有的变频器也有类似功能。需特别说明的是:如果电机重载需起动转矩较大时,则需选用比电机容量高一级的变频器,否则无法实现软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