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AX/MODEM远程通信程序设计

楼主(2003-07-26):
摘 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开发Windows事件驱动的串行通信编程原理及方法,然后简述了FAX/MODEM的控制方式,接着详细论述了一个远程监视系统的编程例子。最后探讨了技术的应用途径。 关键词 WINDOWS 事件驱动 串行通信 FAX/MODEM 远程监视 1. 引 言   FAX/MODEM首先用于传真业务,近几年发展极为迅速,取得了极大成功。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提高,人们拓宽了FAX/MODEM的功能,把它用于广域网络通信中,FAX/MODEM能从微机接受串行数据,直接传给另一端的FAX机或另一台FAX/MODEM,所以使用微机通过程控电话网和FAX/MODEM互联起来可以组成一个广域网络系统,当两台微机拨号联上后,它们就独占了一条电话线路,它们之间就像本地通信一样(光电传输速度108米/秒)方便[1]。 2. Windows事件驱动编程原理   采用OWL开发应用程序。 2.1 WM_COMMNOTIFY消息   WM_COMMNOTIFY是窗口管理类型消息,当COM端口有事件发生时Windows就向窗口发送这条消息。该消息指出了WINDOWS发送接收队列的状态,如果通告状态是CN_EVENT,表明COM端口有通信事件发生,其消息TMessage结构的成员wParam标志发生事件的COM端口[2]。 2.2 对消息的响应   定义一个窗口及一个消息响应成员函数如下:   class TMonitorWindow:public Twindow   {//私有成员   public;   //公有成员   virtual void WMCommnotify(RTMessage Msg)   =[WM_FIRST:WM_COMMNOTIFY];};   在此例中,当TMonitorWindow对象接到一个WM_COMMNOTIFY消息,就立即自动唤起WMCOmmnotify成员函数,处理端口事件。其中Msg是消息RTMessage类型的变量,RTMessage是TMessage的引用。从WINDOWS发送的消息信息存放于Msg中。   如果表达式(((Msg.LP.Lo& CN_EVENT)==CN_EVENT)&&(Msg.WParam==comm2))为真,则表明端口comm2有通信事件发生,可以从comm2中读取接收报文。 3. FAX/MODEM的控制 3.1 命令模式和在线模式   FAX/MODEM工作时处在本地命令状态或在线状态。处在本地命令时,用户能够通过计算机的串行接口向它发送命令,完成一定功能,FAX/MODEM不传送这些命令;一旦与远程FAX/MODEM建立连接后,FAX/MODEM就进入在线状态,这时它将直接传送计算机发送的命令[1]。 3.2 命令和结果码   所有HayesFAX/MODEM控制命令毫无例外一律使用AT开头。当FAX/MODEM接受一个命令,它就返回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可以是一个字符串或结果码。因此可以编程与FAX/MODEM交互,实现用软件来控制FAX/MODEM。 4.远程监视编程   假设2台微机(称A和B)通过电话网、FAX/MODEM连接,用A机监视B机,实时接收B机发送的状态报文(B机的发送是随机的),那么A机的监视软件模块主要包括:定义监视窗口;初始化并建立与B机的连接;监视B机;挂断关闭通信口结束程序运行。这里介绍功能模块编程方法如下: 4.1 定义监视窗口   class TMonitorWindow: public TWindow   { COMSTAT comstat;     char buffer[1024]; ∥缓冲区     int bufnum;   ∥缓冲区实际字节数     int comdev;   ∥串行口设备号     int status;    ∥当前通信状态     void InitComm(); ∥初始化串行口     void InitFAX/MODEM();∥初始化FAX/MODEM     void Dial(char*);   ∥拨号     void Connect();    ∥接听电话     void HangUp();   ∥挂断电话     void EndFAX/MODEM(); ∥挂断FAX/MODEM     void EndComm();    ∥结束通信     int ReadFAX/MODEMCode();∥读取FAX/MODEM返回码public:     TMonitorWindow(PTWindowsObject AParent,     LPSTR ATitle);     virtual void CloseWindow();     virtual void WMClose(RTMessage Msg)     =[CM_FIRST+WM_CLOSE];∥终止程序运行     virtual void CommMessage(RTMessage Msg)     =[WM_FIRST+WM_COMMNOTIFY;∥通信消息函数   }; 4.2 初始化并建立与B机的连接 4.2.1 计算机串口初始化   串行口的初始化必须完成三项任务:一调用OpenComm函数打开串行口。一个重要的工作是检查返回值,如果小于或等于0,则打开操作失败,这时必须采取容错措施;二调用SetCommState设置通信参数;三是调用函数setCommEventMask设定窗口只收CN_EVENT通告;调用函数   EnableCommNotification屏蔽   CN_RECEIVE和CN_TRANSMIT通告。参考代码如下:   void TMonitorWindow::InitComm()   { DCB dcb;   comdev=OpenComm(″COM3″,1024.1024);   if(comdev<=0)   { MessageBox(HWindow,″串行口打开失败!″        ,″出错″,MB_OK);   GetCommError(comdev,&comstat);   }   else   { GetCommState(comdev,&dcb);   dcb.BaudRate=4800;   dcb.Parity=NOPARITY;   dcb.ByteSize=8;   dcb.StopBits=ONESTOPBIT;   if (SetCommState(&dcb)<0)   {McssagcBox(HWindow,″串行口打开失败!″         ,″出错″,MB_OK);   GetCommError(comdev,&comstat);   return;   }   SetCommEventMask(comdev,EV_RXCHAR         |EV_RING |EV_BREAK);   EnableCommNotification(comdev,HWindow,-1,-1);   }  } 4.2.2 FAX/MODEM初始化   作如下工作:关掉屏幕回显,设置数字显示结果码,打开载波信号,设置扬声器值,打开结果码,设置FAX/MODEM值。组合命令为:   ″ATEOVO&C1&D2X4M1L1QOSO=OS7=10\r″;   参考代码如下:   void TMonitorWindow::InitFAX/MODEM()   { char *Str=″ATEOVO&C1&D2X4M1L1QOSO=OS7=10\r″;   if (WriteComm(comdev,Str,strlen(Str))<0)   { GetCommError(comdev,&comstat);    MessageBox(HWindow,″初使化FAX/MODEM失败!″,″出错″,MB_OK);   }  } 4.2.3 拨号   如果用音频拨号方式拨电话号码1234567,拨号命令为:   “ATDT 1234567\r”;   如果用脉冲拨号方式拨电话号码1234567,拨号命令为:   “ATDP 1234567\r”;   如果电话号码暂存到字符串DialStr中,用Dial函数拨号,参考代码如下:   void TMonitorWindow::Dial(char *telphone)   {char DialStr[50];   sprintf(DialStr,″ATDP%s\r″,telphone);   if(WriteComm(comdev,DialStr,strlen(DialStr))<0)   {MessageBox(HWindow,″拨号FAX/MODEM失败!″,″出错″,MB_OK);   GetCommError(comdev,&comstat);    }   } 4.2.4 连接   发送″ATA\r″命令可以实现连接。   参考代码如下:   void TMonitorWindow::Conncct()   { char* connstr=″ATA\r″;   if(WriteComm(comdev,connstr,strlen(connstr))<0)   {Message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