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S7-200质量究竟如何.

楼主(2003-07-26):
我们用了25台,有7台出了问题,其中有3台买来时个别I/O口就不能用,有2台用了不到半个月,有2台用了不到半个年.

网友A(2003-06-16):
进货渠道有问题!西门子的东西可靠。

网友B:
你好!我是西门子代理商:西门子的PLC-200就产品本身质量是绝对过关的,不知你用的是21的还是22的,21的在通讯上略微有一点问题,但他与去年升级至22,没有问题了,其大部分是其他附件的质量不过关,从而导致S7-200的问题出现,你可以来电与我交流:021-64739310 陆先生

网友C:
我用过S7222和EM222A及TD200共三十台,共五个客户使用。结杲每个客户都有一台设备都在三个月内出了故障。为此共花了路费一万两千多。我用的是212-1AB22-0XB0,在深圳郭助和广州令达进的货。令达的服务不错。不知算不算正规渠道。后来改用三菱的FX1N系列,从没出过问题。不过感觉在脉冲输出功能上,三菱的不如西门子强大。

网友B:
这在一年内是免费维修的,怎么还会有付费呢?其实在国内大部分技术人员或厂家用非原装的下载线,其没有光电隔离,容易烧坏通讯模块,还有对电源供应不注意,特别是继电器的,容易烧坏电源模块及I/O输出点!

网友B:
是不是有二手的。

网友D:
SIEMENS的电源及模拟量模块质量不好,小型机还是OMRON、三菱的好

网友B:
我用了S7-200有两年了,大概有20台机了。出现过两次通讯口故障,不过都可以退货换掉。

网友C:
我送到郎助公司,人家只同意帮我送到北京去修,还说至少要三个月,干脆不修了,自己拆开看个新鲜。

网友B:
我总觉得在这个论坛里大家对西门子好象不太好印象。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我推荐你到广东佛山这里来买。我觉得服务不会那么差吧。试过不行可以马上换,用了不行还可以再换。

网友E:
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输入不好!抗干扰能力差! S7-300模拟量比S7-200好一点,但抗共模能力差,作差分输入只要输入与地间超国2.6V就拒绝采集数据,增加了隔离端子才正常。因此,使用S7-200的模拟量输入必须降低输入电阻并增加输入滤波电容并增加内部平均数! S7-300使用模拟量必须处理好接地,必要时增加隔离端子(太耗金钱了!)!

网友B:
s7-200的维修正常是在5个工作日,无论是否在保修期,只是假如缺少个别配件,也许需要多等几天!

网友F:
我这里有一台s7-300出了问题两个模拟量模块都是大上边的红灯亮 而且plc到wincc的mpi转rs232的模块上两个闪烁的绿灯也全都不亮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能问一下吗?

网友F:
我的qq40644521电子信箱pczgy@yahoo.com.cn

网友G:
模拟量模块红灯亮,如果外围线路没问题,估计是里面的保险烧了 (Step 7报告无24VDC)。我们用的这只mpi转232再通讯任务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也比较容易出问题,不过拔下来再插上,重连一遍就好了。

网友H:
s7200模拟输入抗干扰是不好,不加滤波没法用

网友I(2003-07-26):
214好像不行,但224我用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