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织机的变频器改造

楼主(2003-07-26):
喷织染纱机 它的电机需要正/反转互换. 正与反转的时间为2.5分钟, 中间停的时间为15-20秒左右.. 利用变频器,怎么样才能做到节能而又不会影响正/反互换的效果??

网友A:
周口市瑞达公司是从事棉纺织电气自动化控制技术开发研制的专业机构。本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专业性强,多年来一直从事棉纺织电气的技术开发和研制工作。现将本公司开发与研制项目简介如下: 一,梳棉变频改造 该项目适用于所有梳棉机机型,采用日本松下株式会社VFO超小型变频器。通过改造达到道夫升降速平滑,停车平稳,降低条干重量不匀和CV值,提高棉条质量,最大限度的满足道夫工艺要求。取消电磁离合器与惯性轮,降低机物料消耗和电气故障率,提高生产效率。 二,粗纱机变频改造 该项目采用松下变频器,适用于所有机型的粗纱机。该项目改造,可使粗纱机点动,启动平稳,消除由机械冲击力而产生的粗细节问题, 条干CV可降低两个百分点左右。取消原有电抗器及电磁离合器,从而降低电动机烧毁的机率,提高粗纱的成纱质量和运行的可靠性及生产效率。 三,浆纱机变频改造 该项目亦采用西门子变频器。其特点是升降速平滑,运行可靠,改善和提高浆纱机的运行状况,同时取消一级变速器,一台伺服电机和一台慢速电机,降低了机物料消耗和维修工作量。 四,梳棉机PLC该造 该项目适合于186F,FA201。通过PLC内设速差制动与锡林延时功能可取消原有的电磁离合器与速度继电器. 五,精梳机仿E7/5电控系统改造 该项目适用于A201系列精梳机.该电控系统在借鉴国产FA-251,瑞士立达E7/5型精梳机的电控系统的基础上,根据A201机型的实际,采用西门子PLC及变频器,除保留201原有电气动作程序外,另外增加了锡林低速启动,高速运行,定时低速刷锡林(20分钟一次10秒),从而提高了201系列精梳机的自动化程度. 六,本公司承接PLC设计,空调变频改造项目。 周口市瑞达公司 地址:周口市纺织路祁庄 邮编:466000 电话:0394-8226252(传真) 手机:13033939899 E-mail:wxj1954316@163.com 经理:王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