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经验的帮忙推荐一下OPC控件。

楼主(2003-07-26):
公司准备购买控件,在DELPHI6中开发OPC CLIENT程序。 要求运行稳定,使用简单,能提供比较好的技术支持。 选择什么产品比较好,希望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导入opcdaauto.dll就有了,这还要买?

网友B:
我用过比较有名IOCOMP,很贵的。 可以咨询admin@kepwarecn.com

网友B:
其实楼上说的对,做软件要尽量自己写代码,OPC client 也可用 customInterface 直接写,delphi 完全支持Com的接口。

网友A:
opcdaauto.dll在http://tuolin2003.51.net上有下载 iocomp 2.0 有crack版

楼主:
opcdaauto.dll在VB6下面使用正常,而且也可以成功的访问OPC SERVER的标签。 但是在Delphi 6下面Import Type Library的时候却无法正常install,提示为无法赋值给一个只读的属性。 据deng_lp兄说在Delphi 5下面可以install。原因我还是不明白。 现在项目要求使用Delphi 6进行开发。开发进度已经很紧。而且在以后的项目中也会用到。所以公司希望直接购买一个成熟的产品。

网友A:
第三方工具包更简单! 调用32位的DLL.有兴趣吗?

楼主:
只要使用起来方便,能提供技术支持,我想都可以考虑。

楼主:
最好是OCX控件方式,Bpl包也行。

网友B:
我们以前做过OPC DA、A&E客户端OCX控件,后来由于需求少而停止了维护,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考虑重新整理一下这类产品。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能否提供一个你们产品的说明文档。另外请报上一个参考的价格。发到我的邮箱,谢谢!

网友B:
可以用一下dOPC组件,很有名的,是纯的vcl的,支持 d5,6,7,我在项目中使用过,稳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C:
请问如何获得dopc

网友A:
ftp://202.120.9.16 U:freshman P:welcome 要快!

网友D:
比较有名IOCOMP 的IocompInstrumentPackv3.0 activex工控仪表图形控件。3.0版本支持OPC,做opc client很适合。2.0版本,3.0版本都有破解 详情:http://plc.21ds.com/activex.htm

网友E:
我手上有一个老外开发的OPC Client组件,是向老外花几百美金 买的,我用它作了很多项目,并带有源程序,技术D4-D6。 我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可以提供Demo,用试用买!!! email:webmaster@qsoft.51.net http://qsoft.51.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