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内置PID功能的变频器生产出的恒压供水设备

楼主(2003-07-26):
摘要:以往的变频调速恒压供水设备,往往采用带有模入/模出的可编程控制器或PID调节器,PID算法编程难度大,设备成本高,调试困难。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采用带有内置PID功能的变频器生产出的恒压供水设备,降低了设备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安装调试时间。 关键词 变频调速 恒压供水设备 PID 降低成本 效率 1.引言 自从通用变频器问世以来,变频调速技术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变频调速恒压供水设备以其节能、安全、高品质的供水质量等优点,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变频器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充分利用变频器内置的各种功能,对合理设计变频调速恒压供水设备,降低成本,保证产品质量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得意义。 2.传统的变频调速恒压供水设备设计方案 传统的变频调速恒压供水设备往往采用图1所示的设计方案。 图1中变频器的作用是为电机提供可变频率的电源,实现电机的无级调速,从而使管网水压连续变化。传感器的任务是检测管网水压,压力设定单元为系统提供满足用户需要的水压期望值。压力设定信号和压力反馈信号在输入可编程控制器后,经可编程控制器内部PID控制程序的计算,输出给变频器一个转速控制信号。还有一种办法是将压力设定信号和压力反馈信号送入PID回路调节器,由PID回路调节器在调节器内部进行运算后,输出给变频器一个转速调节信号,如图1中虚线所示。一般的供水设备控制1~3台水泵,1~2台工作,1台备用。在这些水泵中,一般只有一台变频泵。当供水设备供电开始工作时,先起动变频泵,管网水压达到设定值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则稳定在一定的数值上。而当用水量增加,水压降低时,传感器将这一信号送入可编程控制器或PID回路调节器,可编程控制器或PID回路调节器则送出一个较用水量增加前大的信号,使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上升,水泵的转速提高,水压上升。如果用水量增加很多,使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达到最大值,仍不能使管网水压达到设定值时,可编程控制器或PID回路调节器就发出控制信号,起动一台工频泵,其他泵依次类推。反之,当用水量减少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达到最小值时,则发出减少一台工频电机的命令。图1中M1~M3为电机,P1~P3为水泵,JC1~JC6为电机起、停、互相切换的交流接触器。 由于变频器的转速控制信号是由可编程控制器或PID回路控制器给出的,所以对可编程控制器来讲,既要有模拟量输入接口,又要有模拟量输出接口。由于带模拟量输入/输出接口的可编程控制器价格很高,这无形中就增加了供水设备的成本。若采用带有模拟量输入/数字量输出的可编程控制器,则要在可编程控制器的数字量输出口另接一块PWM调制板,将可编程控制器输出的数字量信号转变为控制变频器转速的模拟信号,造成编程控制器的成 本没有降低 ,还增加了连线和附加设备,降低了整套设备的可靠性。如果采用一个开关量输入/输出的可编程控制器和一个PID回路控制器,其成本也和带模拟量输入/输出的可编程控制器差不多。所以,在变频调速恒压给水控制设备中,PID控制信号的产生和输出就成为降低给水设备成本的一个关键环节。 3.新型变频调速供水设备的解决方案 针对传统的变频调速供水设备的不足之处,国外不少生产厂家近年来纷纷推出了一系列新型产品,如ABB公司的ACS600,ACS400系列产品。这些产品将PID调节器以及简易可编程控制器的功能都综合进变频器内,形成了带有各种应用宏的新型变频器。这类变频器的价格仅比通用变频器略微高一点,但功能却强很多,所以我们在山东文登曲轴厂新建的生活小区中就采用了这种新型的设计方案。在这套给水设备中,我们采用了ABB公司的ACS601—0011—3带内置PID功能的变频器,可编程控制器选用西门子S7—214—1BC10—0XB0型,具体原理框图如图2所示。图2中M1~M2为电机,P1~P2为水泵,JC1~JC4为电机起、停、互相切换的交流接触器。 该给水设备采用2台水泵,一用一备,由可编程控制器定时切换。若用水量大,变频器也可以通过可编程接口向可编程控制器发出信号,由可编程控制器控制两台泵同时工作,一台变频运行,一台工频运行。图2中传感器反馈的水压信号直接送入变频器自带的PID调节器输入口AI2+,AI2-,而压力设定既可以使用变频器的键盘以数字量的形成设定,也可以采用一只电位器以模拟量的形式送入AI1+,AI1-。这样通过变频器的控制面板,在变频器的PID选项中选择合适的PID参数,并经过现场调试校正,设备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由于PID运算在变频器内部,这就省去了对可编程控制器存贮容量的要求和对PID算法的编程,而且PID参数的在线调试非常容易,这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由于变频器内部自带的PID调节器采用了优化算法,所以使水压的调节十分平滑,稳定。同时,为了保证水压反馈信号值的准确、不失值,可对该信号设置滤波时间常数,同时还可对反馈信号进行换算,使系统的调试非常简单、方便。该设备自1997年10月在该生活小区运行以来,一直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管网水压非常稳定,受到了小区用户的一致好评。

网友A(2005-09-28):
文不对题!~!

网友B:
不知所云。对于普通操作工,你让他在变频器上改给定好象不太放心哦

网友C:
文不对题!!"造纸机分部传动自动控制"?????

网友D(2006-01-08):
图1?在那里啊.怎么看不到

网友E:
说造纸却谈供水,跑题了吧?

网友F:
文不对题

网友G(2006-02-13):
能否将此PLC梯形图发给我 kyt@126.com 谢谢

网友H(2006-03-22):
能否将此PLC梯形图发给我 wanghere@163.com 谢谢

网友I:
    很好哦!你好哦请问如何才能和你取得联系呢?我是学电气的,希望在PLC方面能得到您的指导!晚辈谢谢了!能否和我联系呢?
Email;innovation121@163.com [/b]

网友J(2006-06-14):
那年的技术啊!太落伍了吧,这种应用根本不用PLC。

网友K(2019-06-04):
引用 楼主:
太好了。

网友L(2020-06-0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习学习

网友M:
谢谢参考,很好正在学习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