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制动电阻的计算与直流回路电压升高

楼主(2003-07-26):
我在工作中遇到变频器直流回路电压升高,有时超过变频器直流回路电压保护值,变频器故障报警,该现象在电机制动时产生,不经常出现但与负载没有必然联系(有时在牵动列车节时不出现而在30来节时出现),也没发现与主电源电压的关联。为了从理论上搞清在制动时直流回路电压升高的数值,请朋友朋友们提供: 变频器制动电阻阻值选择的计算与直流回路电压升高值的计算方法或范例。

网友A(2003-04-19):
建议加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其中制动单元可以设置动作电压值(660V或710V),另外需要选配相映型号的电阻!

楼主:
我已装了制动电阻,动作电压为728V,阻值为11欧,拖动电机功率为132KW,但仍有时出现过电压。

网友B:
肯定是制动单元的问题

网友A:
你的阻值可以低一点如8-10欧姆!

网友:
R=U*U/Pz Pz=制动功率 R=制动电阻值

网友C:
拖动电机功率为132KW,动作电压可适当降低如680v,主要是降低制动电阻阻值如6-10欧姆,据本人经验,阻值一般不小于6欧均可;制动电阻功率要严格保证,若动作频繁,制动电阻须强制散热。

网友D(2003-07-26):
磕头机 抽油机 变频器 节能 制动单元 对于油田磕头机来说,变频改造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1,配合井下状态,改变冲次,从而改变抽油的效率, 2,柔性启动,把电机启动电流降低3-4倍,保护了电机和机械设备, 3,最大力矩得到限制,断托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4,可以遥控抽油速度,不必更换机械设备, 但是,使用变频器后,用户发现不但不能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磕头机有两个工作状态: 一个是电动机驱动机械设备运动,磕头机从电网吸收电能(电表正转) 另是一个释放能量(机械势能,井下负压,平衡块势能),由机械设备带动电动机 运动,是一个发电的过程(电表反转)。 就是说,磕头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要把势能变为电能回馈电网。 在不使用变频器时,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电网的,并没有在本地设备上耗费掉。 (综合表现为磕头机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较低) 但是在使用普通变频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普通变频器的输入是二极管整流,能量不可反方向流动。上述这部分电能没有流回电网的通路, 必须用电阻来就地消耗,这就是我们在磕头机变频器上必须使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原因。 因此,使用普通变频器以后,如果冲次不变,整个系统消耗的电能更多了。(表现为电 表只会正转,不会反转。) 解决办法是把能量回馈电网。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的能量回馈制动单元专为油田磕头机设计。 可以把97% 的电能回馈电网。 型号IPC-PF-1s. 可以配合55kw以下磕头机变频器使用。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网友D:
1, 计算 制动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380 系列)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15% 2,制动单元 500 元起 加能电子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还有回馈制动单元4200元18-55 千瓦

网友E(2005-03-17):
选用RNW系列电阻,在高压大功率变频器的逆变器直流环节保护应用效果很好.电阻由全无机材料制成,吸收瞬间冲击电流能力很强.如不能及时泄放冲击能量,势必造成电压的上升,保护失效.选型要根据冲击能量来计算,请告知您的具本应用条件,我来为您选型.我是厂家,不是单纯向您推销,解决每一个行业客户的痛苦更重要.有问题可随时与我联系:谢伟彬 13851793305 025-58840166

网友F(2005-05-31):
关于制动电阻的阻值,是根据变频器的厂家和型号来的,有严格的标准,但功率可以放大。为了保证散热性能,如果你要频繁制动,最好是把制动电阻的功率放到电机功率的一半。

网友G(2005-11-07):
搞起重机变频的请加我 qq:435757746

网友H(2006-03-22):
ABB
是专用呢,

网友I(2007-06-12):
大家好!有明白电容反馈制动的朋友吗?MSN:LWW248@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