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间回路低电压故障报警与制动电阻过小是否有关?

楼主(2003-07-26):
变频器中间回路低电压故障报警与制动电阻过小是否有关? 我厂有一ABB ACS600变频器以前中间回路过电压故障报警,后将制动电阻由11.欧改为3.1欧,符合斩波器低不小于2.7欧的要求但现在出现中间回路低电压故障报警请问是否是由于制动电阻过小而引起的?

网友A(2003-06-23):
你可将制动功能去掉试试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过压造成的原因有:减速时间太短,造成回流。(2)有再生电源在输出侧。(3)线电压过高

网友C:
中间回路低电压故障报警与制动电阻的大小没有关系。 因为在中间回路低电压时,斩波器不开通,制动电阻不起作用。只有在中间回路电压达到一定极限后,斩波器开通,通过制动电阻消耗直流侧能量,达到快速制动功能。

网友D(2003-07-26):
1, 计算 制动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380 系列)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15% 2,制动单元 500 元起 加能电子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还有回馈制动单元4200元18-55 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