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器制动问题

楼主(2003-07-26):
请教各位大虾,现有一物体起吊定位系统,定位靠旋转编码器信号,由于客户要求在上升或下降过程中的过程切换(比如在下降过程中突然改为上升)响应要快、时间要短,无奈只好修改变频器关于减速停止时间参数,但这样造成了下降到位定位停止时由于机械制动器响应时间大于变频器减速停止时间,使得变频器输出为0时制动器还未闭合,重物就会因重力原因下滑一定距离导致定位不精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2003-05-26):
采用ACS600提升应用软件轻松解决。 北京景新电气 王玉甲 010-63853492

网友B:
可以采用安川G5变频器加载起重专用软件来解决. 安川同济北京 010-63283122-43 于清华

网友C:
解决这种问题,我给你提供一种方案。不妨你自己试试,我想应该有效: 更改编码器的设置同时还使用变频器的直流制动功能,使系统能精确定位。

网友D:
变频器的直流制动是否指加装制动电阻?弱弱的问一声,谢谢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我建议采用能耗制动和直流制动。

网友D:
那么变频器自带的接制动电阻端口应该是能耗制动了?如果用直流制动要专用的模块吗?

网友A:
直流注入功能与专用模块无关, 它是变频器内部自带的功能之一。(一般矢量型变频器都有这种功能)从变频器参数上设置。

网友D:
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E:
是否应当速度分阶段控制?或许可以减少制动距离.

网友A:
那当应该是这样。

网友F(2003-07-26):
1, 计算 制动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380 系列)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15% 2,制动单元 500 元起 加能电子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还有回馈制动单元4200元18-55 千瓦

网友G(2007-03-31):
对于有PG矢量控制交越时可不用抱闸,但有关力矩的参数设置很讲究差一点都有不行我做的多台吊车都具有这种性能。无PG矢量控制也可以具有这种性能,但抱闸控制程序较复杂必须确保过零抱闸可靠动作一,LOGO!足以满足要求,动作时序非常讲究。安川G5/G7在起重机上的表现比西门子6SE70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