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制动问题

楼主(2003-07-26):
变频器如果不加制动斩波器,而直接把制动电阻接在直流侧。这样做对快速停车有用吗?对变频器等会有不良影响吗?有没有哪位大虾这样用过?

网友A(2003-05-27):
电阻马上烧断!!你好象对制动原理不太了解!!

网友B:
应该不会有人这样用! 其1,电阻会长期有功耗,不经济;其2,在电动状态,变频器的输入整流桥会过载,重者会损坏;其3,由于电机在回馈状态的放电功率是失控的,也会带来一想不到的危险问题。

楼主:
是不是没有了斩波器的开关,直流侧的电压直接加在电阻上,所以它会马上烧掉?

网友B:
电阻烧不烧毁要看你选用点阻的阻值与功率大小,如果足够是不会烧的。

楼主:
那用于铣床主轴电机,可不可以只用直流制动呢?

网友B:
如果只是为了消除惯性停车,是可以用直制动的。

网友A:
制动电阻阻值一般是很小!!大多只有几十欧!!

网友B:
功率有大有小

楼主:
那如果不加制动单元,仅靠直流制动。可以通过什么参数来反应不同变频器的制动性能呢?是不是额定输出电流越大,制动效果就越好(在不加制动单元的情况下)?

网友B:
看说明书啊,上面应该都有。说明书上没有的再来讨论。

网友C(2003-07-26):
1, 计算 制动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380 系列 100%制动力矩)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15% 2,制动单元 500 元起 加能电子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还有回馈制动单元4200元18-55 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