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编程连接电缆事宜

楼主(2003-07-26):
本人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只有USB接口,而所用FX系列编程电缆接口为串行接口,在市场购了一根USB与川行接口转接电缆,并安装了软件,但无法与PLC连接成功,不知问题出在那边,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去找一接口线,然后买一根专用电缆就行了。

网友B:
我曾用过将USB接口转换为COM口的转接,然后将专用电缆连接即可,很简单哦!!!

楼主:
请问是否需要进行软件端口设置,如何设置?

网友C:
普通的USB转RS-232可能不支持FX系列编程电缆,为了可靠、方便完成USB到PLC的编程连接,可使用DDM-USB/RS232转换器; 安装完毕驱动程序后,插入DDM-USB/RS232转换器,计算机系统自动将USB口虚拟为COMx,你可到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端口去查看DDM-USB/RS232所映射的端口,例如COM1或者COM2,然后到编程软件的通讯设置中选择同样的COM口就可以通过USB连接到PLC上啦,很简单的!

网友D:
也有可能PLC与PC的通讯端口设置的不对。

网友E(2006-01-16):
为您的笔记本电脑增加一个有效的RS232C串口

目前笔记本电脑市场的主流产品,为了追求超小型,超薄化,通常都不具有传统的RS232C串行通信接口,这样就对一些现场服务人员带来了不便,同时由于USB接口的广泛应用,使得市面上充斥不同水平、不同质量的USB/RS232C转换接口,而大多数由于产品本身的设计缺陷问题,导致根本无法使用在工控现场。
高品质的USB/RS232C协议转换器(DL-U232C)是DATA-LINK采用RENESAS公司最新出品的16-bit高速微处理器、针对工业领域应用、自主研发生产的一款全新工业级产品,从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的依赖单芯片转换模式的现有产品,适合于如:PLC、数控中心、仪表和通信设备等各种工业领域。作为一款嵌入式产品,DATA-LINK完全自主设计的专用驱动程序,还可以为用户量身订做符合特殊需求的、属于用户自己的同类产品。
公司网址为:www.data-link.com.cn

网友F:
买一条USB_SC09就可以了

网友G:
请问用了DDM-USB/RS232能不能用于其它的PLC的数据传送上

网友H:
不太好用的·

网友I:
300块一个,限量发售。本本通用。丹麦产的。xdgq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