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软启动器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3-07-26):
各位朋友: 应用“雷诺尔”或“ ABB”软启动器拖动多台电机时,当启动完成转入 旁路运行后,设计启动下一台电机时软启动器总是显示因断电而显示 故障报警,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请各位高手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2001-07-29):
"当启动完成转入旁路运行后,设计启动下一台电机时软启动器总是显示因断电而显示故障报警,"???? 已启动的运行了吗?所说的“设计“是什么意思?说清楚点,我来回答你。

网友B:
看一下你的电路,接触器组有问题3吗?有问题和我联系:0731--8888133桂强13017310999

楼主:
各位朋友: 上一帖对软起动应用时的问题没有说清楚,在此道歉! 我设计的用“雷诺尔”、“ABB”软起动器一拖三台电机,工作原理如下:软起动器起动第一台电机后,通过“起动完成信号继电器”将1#电机转入工频运行。延时一段时间后,切断软起动器与1#电机的联系,准备起动下一台电机。但问题就出在切断软起与电机的联系时,设计为电机与软起之间的接触器断开时用接触器的动断点给软起一个停止信号。因接触器断开总比软起接到停止信号早,所以每次转换时出现断相故障报警,必须复位后才能起动下一台电机,这样就给自动控制带来了不便。 那位朋友有好办法请指教!

网友:
一个简单的办法不妨试试,即在切换时,加用一个中间继电器,用此继电器同时发软起动器停止信号与接触器动作信号,应可以消除这个时间差,但注意不要用软停车功能,应为自由停车功能。

网友C:
在旁路接触器上取动闭触点控制停车,并控制延时器延时切断软起动和电机联系的接触器。

网友D(2003-05-06):
用和平的吧,就没有以上问题了,他是内置此功能了。ABB的性能雷诺尔的价格,上www.chinahapn.com看看吧!

网友E:
又是一个做生意的

网友F:
真他马的!

网友(2003-07-13):
把它设计成断点运行方式,加一个继电器,来锁住第一台的旁路信号。加一个继电器来给软起动器电源和起动信号,我想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的,要不给来电,我会你发一张我设计的图纸,我在运用是就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07318996885

网友G:
加延时是必需的。还可调切换时间。

网友H:
建议最好不要用和平软起动器!特差劲!我用了5台,两个星期坏了3台。质量太差了。

网友I:
杨工、杨天武、dongfanglong : 企业没有100%质量,但和平公司是中国最专业的软起动器制造商。如果你是搞技术的话,请按事实论据。如果你是雷诺尔的话,别丢人现眼了。

网友I:
杨工: 雷诺尔软起动器又不是进口产品,什么水货?你即不是设计人员,别给自己描红了,越描越糟!!!!!!!

网友D:
扬工您好: 我非常尊敬您,希望你能够把你所用的和平软起动器的型号以及出厂编号在此公布,以证明你所说的不是个人所为,我希望在此大家发表公证言论,不要污染论坛.

网友J:
TO 进进出出: 你真无聊!!!!!!

网友K:
楼上老先生: 为什么这样说???

网友L:
原本简单的事情用不着这么复杂,用和平的一托多功能就行了! 软启,我一直用和平!

网友M(2004-07-03):
加个复位信号怎么样 ?

网友N:
用接触器加个提前闭合触点控制软启动。或者把控制接触器的信号同时控制软启动和通过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都可以啊。

网友H:
你用和平的!只能在和平年代用。他是仿ABB公司的。小心ABB公司和你打官司

网友O(2006-10-12):
在下有个小问题,我想知道用一台软启分别控制5台电机,那么每台电机的转换时间需要多少呢?

网友O:
就是说软启控制一台电机后需不需要停下等散热后再控制下一台?
如果需要,那又要多少时间?

网友P:
谈论问题不吵架撒

网友Q:
切换信号自锁、并延时断开。。。
否则切换时有问题的。。。这是俺前几年烧毁2台软启后总结出来的经验。。。

网友O:
有谁知道么?

网友R:
高手们能不能把你们的成功经验与大家共享一下。让我们看看您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