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轴电压、轴电流

楼主(2003-07-26):
电动机的轴电压、轴电流 电动机的轴电压、轴电流是由于环绕电动机轴的磁路不对称、转子运转不同心、感生脉动磁通等原因所产生的,它会使轴—轴承—机座的回路有轴电流流通,在电动机转子轴两端、轴与轴承之间、轴与轴承对地形成称为轴电压。根据轴承的种类不同,其耐电压程度有所不同,若超过轴承所允许的值,会通过油膜放电或者导电,会在轴瓦和轴承处产生点状微孔,并在底部产生发黑现象。严重时会使轴和轴承受到损坏,运行中伴随着强烈的噪声及设备外壳带电等。一般用电网电源供电时也会产生轴电压,但用通用变频器驱动电动机时,由于输出波形含有高次谐波成分而使其影响增大,并且随着运行频率的变化而成比例增加。其原理是,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是嵌入定子铁心槽内的,定子绕组的匝间以及定子绕组和电动机机座之间均存在分布电容,当通用变频器在高载频下运行时,逆变器的共模电压产生急剧变化,会通过电动机绕组的分布电容由电动机的外壳到接地端之间形成漏电流。该漏电流有可能形成放射性和传导性两类电磁干扰。而由于电动机磁路的不平衡,静电感应和共模电压又是产生轴电压和轴电流的起因。当定子绕组输入端突加陡峭变化的电压时,由于分布电容的影响,使绕组各点电压分布不均,使输入端绕组接近端口部分电压高度集中而引起绝缘破坏或老化 。这种现象一般破坏的部分常是定子绕组,电压常集中于侵入的端点部位。此外,由于绕组的电抗较大,输入电压的高频分量将集中于输入端点附近的分布电容上,通过配电线、绕组、机壳间的分布电容到接地线流通电流,形成一个LC串联谐振电路,当其中产生高频谐振电流时,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故障。一般地,通用变频器驱动容量较小的异步电动机时,轴电压的问题可以不考虑,但使用超过200kW的电动机时,特别是对已有的风机、压缩机等进行变频调速改造的场合,最好事先确认轴电压的大小,以便及早采取预防措施。 防止轴电流的简单做法是在机座中除一个轴承座外,其余轴承座及包括所有装在其上的仪表外壳等金属部件都对地绝缘,不绝缘的轴承应装接地电刷以防静电充电。 轴电压的测量方法是将被测电动机在额定电压下作空载运行,用高内阻电压表测定轴两端的轴电压,然后将轴的一端与轴承座短接,侧另一轴承座对地的轴电压。测定时引线应接触良好。

网友A(2003-01-25):
有关于介绍电机的轴电压、轴电流的书吗?能告诉我书名吗?谢谢!

网友B:
希望在工控网上看到更多的类似于《电动机的轴电压、轴电流 》的文章,实用性很强。

网友C:
防止轴电流有复杂方法吗?轴电压怎么处理?

网友D:
诸位高手:   偶尔经过本网站,受益匪浅,请问有没有搞起重机械的。我们用的是 GE DC300直流驱动系统,当重物上升时电机工作于驱动状态,电能转化成机械能,我想请问,当重物下降时,驱动器采取什么样的控制方式,电机工作在什么状态,能量如何转化,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E:
请问轴电流的方向是否可以确定?

网友F:
能否量化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G:
预防轴电流的方法为:加陶瓷轴承非常有效,但价格高昂!

网友H:
请问预防轴电流有哪些方法?谢谢! zhbo_zhang@163.com

网友I(2003-02-24):
有礼了: 2003-1-26 17:10:00 --------------------------------------------------------------------------------   诸位高手:     偶尔经过本网站,受益匪浅,请问有没有搞起重机械的。我们用的是 GE DC300直流驱动系统,当重物上升时电机工作于驱动状态,电能转化成机械能,我想请问,当重物下降时,驱动器采取什么样的控制方式,电机工作在什么状态,能量如何转化,敬请高手指点 据我一点印象,可以采用的方式应该有能耗制动、电压反接制动、回馈制动三种方式,而回馈制动应该是经济的一种。小生一届,望各位多指教!

网友J:
直流电机一般,是反接和能耗。只有交交变频,和早期的交直交中,整流部分采用双向可控器件的。以及最新采交直交其反馈逆变部分采用IGBT(PWM)正玄波和反馈逆变部分采用双向可控器件加电抗的反馈波形为方波的变频器是回馈制动。 一般造价高,由其是逆变部分采用IGBT(PWM)正玄波和反馈逆变部分采用双向可控器件加电抗的反馈波形为方波的变频器是回馈制动,是双CPU。

网友K:
收益非浅!谢谢

网友B:
有没有介绍电机传动的书呀?

网友L:
没有这书 我们是生产电机保护的仪器 http://www.kuixing.net

楼主:
1、电气传动控制系统设计 机工版 1985 2、自动化电力传动系统 机工版 1987 3、电气传动自动化技术手册 机工版 1993

网友M(2003-05-27):
各位高手,直流发电机是否存在轴电压问题。

网友N:
VACON有CXR方案,可以把电能反馈回电网,在连续制动场合比较实用 www.vacon.com.cn

网友O:
各位高手,我使用两台ABB 的直流控制器DCS500控制压机, 在生产时会出现速度波动的现象,+/-相差50RPM(电机转速) 注:顶上的随动于底部,测速反馈已检查没问题。修改控制器的参数:滤波时间常数降低后有所改善。请问有何好办法???

网友P:
王工:你好! 我单位使用了一台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YR1000-8/1180 电压10KV 额定电流69.7,转子电流780A),配套M26130管磨机;现有一种现象:工作电压10.5KV左右,电流58A左右,每小时耗电量超过1000KWH(表记已经校验过),一个班下来达8500KWH/8小时。这样的电能消耗是否有点不正常,正确的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会不会你提到的轴电流在作怪。谢谢! 林远文 蕉岭县文福路亭水泥厂

楼主:
电机型号YR1000-8/1180 好像是6000V的,电能的计算式就是:W=1.732UItcosφ,U线电压,I线电流,t小时数,与普通三相电路计算方法一样。耗电数是有点问题,是不是互感器的变比不对?

网友Q:
加蓝:自适应作了吗?

网友P:
王工:你好! 我的电机是江西电机厂出品的,电流互感器变比200/5,还有就是耗电量与台时产量几乎没有多大的关系,30吨/1小时和40吨/1小时的台时的耗电量都一样,也超过1000KWH/每小时;万分的不解,希望指点一二。谢谢! 林远文

楼主:
根据你的电动机参数:YR1000-8/1180 电压10KV 额定电流69.7,转子电流780A,互感器的变比太大,应该选75/5的,如果是200/5,会有很大的计量误差,甚至错误,亦可以用一个电流表试一试,如果读数在下限位置,则说明电度表误差很大,电流表正确的读数应该在2/3位置,这时电度表的读数才正确,试试吧,不行就换互感器试试。另外我看你的电机型号YR1000-8/1180与参数不对。

网友R:
电机型号YR1000-8/1180从手册中查是6000V的,实际上可以用到10000V,我们单位的电动机也是这样的,兰州电动机厂产的。

网友B:
不错,很难得! 有水平。

楼主:
请教江湖走走,你能具体说说为什么“电机型号YR1000-8/1180从手册中查是6000V的,实际上可以用到10000V”的道理吗?我查了多个厂家的参数表,都没提到可以用在10000V的情况,我想了解到确切的说法。

网友S(2003-07-15):
这种可能性好象不大,先不说绝缘是否受得了,磁路就受不了,6000V电机是三出头的,且一般是星接,若将其直接接上10kV,其磁通将增加2/3,电机空载都不能转了,光铁耗就够受了。当然了,主要还是线端绝缘的问题。 但是,对于这样的大型电机,其参数是由定货协议规定的,不一定照搬手册,应看电机铭牌才是。

网友S:
对于文的问题,肯定在测量回路上,正如王老师所说,应该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蘅造成的。

网友B:
对于用电设备电能计量误差,如电动机接线方式无误,一般都是电流互感器变比和安匝容量的问题.按照王工的建议应该可以解决文的问题

网友T:
你好: 请问天车改用变频器控制(不用PLC)应该怎么选型,应注意那些问题,制动怎么解决,制动电阻怎么选,变频器怎么选型,一般用什么类型的变频器(牌子)?

网友T:
请问天车改用变频器控制,主钩控制一定要有速度反馈吗?速度反馈一般用速度编码器还是测速机,或用其他?

网友U(2004-09-20):
请问王工:直流电动机在起重设备中能耗制动的知识。

网友V:
请问王仁祥老师: 关于轴电压和轴电流的问题,有没有一个界定?比如,多大电压和多大电流时即应考虑此问题了?一般在3AC380电网电压下,是不是不用考虑此问题呢(电机的功率不是很大)? 还有,针对轴电压与轴电流的解决方案,是不是必须与电机制造商协商,在制作电机的时候,既要考虑此问题的防范?

网友W(2004-11-10):
请问王工:如何去选择电流互感器呢??一次电流该如何确定?准确级别、额定容量又该如何确定呢??互感器是用在低压测量方面的。

网友W:
另外,我只用一个互感器测量电流,来测量用三相电路的用电量,可以吗??

网友X:
jacky_ho,根据你的用法,根据额定电流选择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就是负载的额定电流或运行电流,准确级别选0.5/1级,额定容量按电流比选。如果测量的是电度数,用一个互感器测量电流,只能用单相电度表,然后通过计算得到三相电路的用电量,否则应用3个互感器测量三相电流,用3相电度表来测量三相电路的用电量.

网友S(2005-02-06):
可以用两个电流互感器、两个单相功率表,用两瓦法测出三相功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