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负载3安,输入和输出应如何保护?

楼主(2003-07-26):
由PLC的晶体管输出(24VDC负输出)控制线圈动作,固态继电器的负载为220VAC 200W 的发热棒,负载频繁通短。输入和输出应如何保护?

网友A:
并电容,保护PLC

网友A:
什么都不用加,固态继电器输入为光偶,输出已加RC吸收回路,对阻性负载已足够。

网友B:
输出加保险就好了吧?!

网友C:
的确,对阻性负载,保险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