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PCI9113A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3-07-26):
我采集的信号有快变和缓变信号,能否在PCI9113A一块卡上所有快变信号连续采集而缓变信号间隔几秒钟采集一次

网友A:
就一般的采集卡硬件来说, 是可以这样作的. 但要考虑的是, 软件在这方面的支持是否完善. 再不然, 您也可以用 polling 的方式, 自行决定何时该采样哪一个通道.

楼主:
谢谢,我使用凌华的PCI9113A,用BCB语言,驱动用PCI-DASK编程,其中快变4路,缓变10路,不知用那种方式好?

网友B:
你的快变信号和慢变信号的频率是多?

楼主:
快变信号采样频率3.2KHz,缓变信号大概1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