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的反馈信号的防感扰问题

楼主(2003-07-27):
各位同仁: 现在碰到一个恒压供水工程,用我公司代理的台达F型变频器,控制两台水泵恒压供水,现在主要问题是压力变送器反馈信号在变频器起动时受干扰特别严重。致使PID功能不能实现。压力变送器为浙江恒泰的电感式两线式变送器。防干扰除了采用信号线用屏蔽线,然后加磁环外,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另外,恒压供水听说接地很重要,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请多指教,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我做过一阵子供水,也是用得台达,开始还好后来莫名其妙得出了故障,你试试把信号线采用双绞线。我当时找了根网线代替的。接地我到没太注意,我用的时候都是把变频器单独接地

网友B:
变频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如果不是K系列管则干扰会少一点!!

网友C:
TO:飘粟 给我回电:010-63539835,我告诉你解除干扰的方法: 1.变频器接地要-------------; 2.压力变送器反馈信号与一次线要----------------; 3.变频器进线要---------------------------; 4.变频器出线要---------------------------; 我告诉你解除干扰的方法会很灵的!!!!!!!!!!!!!!!!!!!!!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通过摸索,现在问题已解决,是接地接的不好,

网友B:
前面有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