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机软启动问题

楼主(2003-07-27):
皮带输送机(1500mm宽,200M长,头部提升角度27度。提升高度6M,2台同轴减速机, 电机为AC380V,200KW,鼠笼,运行中时有满载启动情况)要采用软启动装置,怎样处理2台电机的同步问题,采用斜坡启动方式能在满载时顺利启动吗?请指教

网友A(2003-05-16):
用笼型机拖动皮带机是不科学的, 最好用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起动和调速转矩大特性软,易控。ylh@mail.dlgs.com.cn

楼主:
但是好象国内大部分皮带机都是鼠笼的,只是比较特殊的地方才用绕线的

楼主:
我们原来就是采用绕线电机(160KW)的,但这种电机维护量太大。想换成200KW鼠龙笼的

网友A:
这种拖动方案关键技术问题在两电机的力矩和功率平衡分配,用笼型电机很难实现,既使用变频也难解决,绕线机是最好方案。维护问题可能与起动方法和电机质量有关。我推荐用液体电阻起动,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B(2003-07-23):
TO 进进出出:    你真无聊!!!!!!

楼主:
TO:进进出出 这里面你和你的广告是垃圾!!!!!!

网友C(2004-07-04):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电机软起.调速.功率补偿以及滤波产品的生产厂家.对于AC380V,550KW以下的鼠笼电机曾做过用一台液阻启动柜同时启动两台鼠笼电机的成功范例.但因原理是降压启动.满载时启动要根据现场工况调整.电子式软启动器因晶闸管功率模块限制决定了它不能同时启动两台电机.如有兴趣 请访问:http://www.zhuiridq.com/CN/zhuiri.htm 或联系: 程伟 手机:13797684552

网友D:
采用一台软启动器不就完了,不过功率要加在三倍.

网友E:
对,可以用一台软启动器,一拖二

网友F:
应用变频器,采用主从同步应用宏.这里不但有同步,还有微妙的负荷分配问题.具体情况可与我联系(13321881989上海)

楼主:
同意楼上用1拖2的方式,因为这两台电机拖动同一个负载,本身就有一个自动动态平衡,转速快的受到的阻力矩大,速度自然就慢下来了,两个电机就会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当然这里面有些误差,但是我想这些误差在皮带机上算不了什么,在这上面用主从控制,而且皮带机不需要进行调速,用变频器不单控制复杂,成本也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