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电磁阀在断气后,是否会动作?

楼主(2003-07-27):
(无正文)

楼主(2003-05-13):
我指的是电磁阀控制的阀门会不会动作。

网友A:
不出现人为的干扰和特殊情况,应该不会动作拉!

网友B:
一次阀门呀! 没有气源肯定不会动作的

网友C:
可能会动作的,这要看你的电磁阀的状态。

网友D:
要看阀是气开型还是气关型的吧

网友E:
有气关的,有弹簧关的

网友F(2003-06-29):
气动会动,液压不会 arthurlmh@yahoo.com.cn

网友G:
这要看 你的阀门是气开气关还是气开簧关(或气关簧开) 如果是气开气关型的那么阀们一般不动作因为对于两个气缸的阀们 来说一边进气一边是排气的当气源短了以后两边都是大气压,根据二力平衡的原理,该阀们应该是不动作的。 而对于气开簧关或气关簧开型的阀们就不同了。当气源短了以后簧还要恢复到初始状态。所以这时阀们是要动作的。其中的力平衡原理自己可以推敲 这是本人的一孔之见,不对的地方望各位批评指正! 谢谢!!

网友H:
电磁阀和由其控制的气动(开关阀)的种类和工作方式比较多,而且与被控气动阀断气前的状态有关,故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I:
有断气复位功能的阀在气源切断的时候如果不在复位位置,会有弹簧复位,一般用在有安全要求的场所和防止物料流失的场所。

网友J(2004-09-25):
和气开气关没有关系,这和你选择的电磁换向阀及执行器有关系,对于双电控电磁阀因为它有记忆功能所以当失去气源压力时它不会动作;对于单电控换向阀看你选择的是弹簧复位还是气控复位,如果是气控复位当没有气压力时也不会换向,如果是弹簧复位刚在失去气压的时间刚电磁换向阀动作换向,对于两位阀它会换到另外的位置但虽然电磁阀换向但因为同时失去气源压力没有气压向执行阀门气室供压也不会动作(对于双气室),但如果执行器是单气室且是弹簧复位则执行器将会动作。

网友K:
康兄你的话我看不懂啊

网友L:
不动作的,你只能听到电磁阀的卡卡的声音,但是没有气体让阀体开动或者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