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控制:PLC和微机控制有何区别?

楼主(2003-07-27):
目前电梯控制有两种方式:PLC和微机。但是这两种方式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我的e-mail:oh_ni@sina.com

网友A(2001-09-11):
一点看法: PLC的可靠性是微机无法比拟的。 而且PLC的功能已经可以满足各种控制要求。 因此,建议采用PLC。

网友B:
我非常赞成,因为计算机的平台是商业平台,PLC的出发点就是自动控制,因此PLC更适合这种控制。同时PLC的MTBF可能是计算机无法满足的。计算机的软件编制比较灵活,但是可维护性和移植性应该没有PLC强,最好还是用PLC,而且我建议用OMRON的,

网友C(2002-07-17):
电梯一般采用PLC控制,可以运行可靠性,并提高抗干扰性,国内电梯厂家一般用PLC控制;电梯也可以采用微机控制,优点是灵敏性高,造价低,最大的缺点是可靠性差一些。

网友C:
电梯的启动与停止需要平滑过度,让乘电梯得人感觉舒服,这时候就需要微机控制;因此微机控制与PLC控制结合是能够更好地实现人性化设计。目前的工业用CPU运算能力高抗干扰性挺强,用于象电梯运动这样的简单运算决没问题;而其它的更简单的逻辑控制交给PLC即可。

网友D(2003-06-16):
PLC对程序是顺序执行的,微机用的是中断,你看品牌电梯有几个用PLC控制的。

网友C(2003-07-27):
简单控制一般用PLC,复杂控制常用微机。如数控钻床,可以只用PLC解决问题,可是,数控铣床,只用PLC无法解决。

网友E(2008-02-13):
哪位大虾能说说为什么PLC比微机稳定吗?为什么比微机可靠?
谢谢!

网友F:
个人认为 PLC比微机稳定 主要是两方面
1.硬件系统设计:PLC设计时,考虑是用在工业现场,环境相对恶劣,而微机 一般应用在环境较的地方.
2.软件方面: 微机的用户程序是运行在操作系统之上的,而PLC的程序直接运行在CPU之上的

网友G:
有单片机控制的电梯吗?

网友H:
我也同意PLC比微机可靠这个观点,但是如果是群控电梯或处理比较复杂的运算时,微机就要比PLC厉害了

网友I(2019-05-27):
学习了,微机电梯控制编程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