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编程口和三菱FX2n PLC通讯

楼主(2003-07-27):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用通用RS232把PLC与PC对接,当然你还要编程软件:FXGPWIN

网友B:
这个容易,看你是用232还是用485通讯,通过一些接口模块(485-PC-IF或232ADP等直接把PC与PLC连接,然后发指令就OK了。

网友C:
melon: 你说得是PLC间的通讯吗?

网友B:
不是,是PLC与上位计算机(PC)之间的通讯,我建议你用485专有协议通讯这样会少很多工夫。接线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去三菱网站看看,那里有很多资料的,不懂再说吧。

网友D:
人家说的是编程口连接,当然是用SC-08(共地)或SC-09(光隔离)编程电缆,用编程口通讯协议(“0178”协议)了。 FX-PLC的编程口通讯协议只有几个命令,这就是"0,1,7,8"(读/写/强制位ON/强制位OFF),它以PLC内部映象地址为操作对象,所有元件地址都从一张映象地址表中换算出来,包括用户程序。 它属于低层操作协议,有最强大的功能,诸如元件读写、强制位元件、程序读写、密码读写、非连续地址通讯时用的指针队列读写....有厂家编程软件所提供的全部功能(它也是通过编程口与PLC连接的)。在上位机独占PLC的直连条件下,是一种最得心应手的通讯方法。

楼主:
终于搞定了

网友E(2004-04-14):
如果不用FXGPWIN,用VB编程通信,该注意些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