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选择?

楼主(2003-07-27):
各位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个电源系统,总电源断路器动作电流为16A,下接5个动作电流为10A的子断路器,现发现若其中一个子断路器由于电源短路跳开,总电源也会跳开。请问如果要保证只是子断路器跳开而总开关不跳,该如何改进?能给我介绍一下设计这种电源系统时该如何选择断路器吗?先谢谢大家。

网友A(2004-03-10):
你应该在选型的时候注意看脱扣曲线,如果可以调整的话,上级断路器的脱扣时间比下断路器的脱扣时间长

网友B:
楼上说的是

网友C:
主断路器的脫扣时间大于子断路器的脫扣时间

网友D:
安装不合理哪有10A上面才16A的,不跳才怪,起码要50A的

网友E:
会不会短路电流太大,连主短路器也冲了?

网友F(2004-05-08):
那你的这个系统每天要跳N遍啊!主断路器不换大是解决不了的。50的不一定要,但最小的也要配32的主断路器才能保证你的工作,不然除非你有3路是备用的,呵呵呵呵。

网友G:
象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因为断路器上下级匹配的问题,上下级没有配合好的。如果抛下负载电流只考虑上下级配合的话,主断路器只需要20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