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 键盘部件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3-07-27):
我使用的是940GOT触摸屏,想请教如何通过键盘部件对PLC的D0寄存器赋值,然后通过数值部件显示出来。 另外还要问一下,“设定值”和“当前值”有什么不同? 谢了

网友A(2003-04-23):
数值部件,元件为D0寄存器,选择为可设。按下自动出键盘

网友B(2003-07-27):
向苹苹求教:若对PLC数据寄存器赋值,F930GOT的键盘自动出现,将参数设置后按键盘上的回车键,参数已设置进去,但键盘无法自动消去,需要按下面的画面的翻页键才能消去键盘。要将画面翻回来才能看见已设好的参数。请问;这种情况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如何设置键盘画面显示时间?谢谢。已向您发电子邮件求教。

网友B:
以上问题已解决,原来是软件惹的祸——若F930GOT采用GT Desinger软件编程,将出现上述问题及其它问题。若采用FX-PCS-DU-WIN-C编程,全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