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急!急!急!请教各位,有谁知道OMRON CQM1H的PLC与三菱F930GOT的触摸屏可通讯吗?如何设置与连线?

楼主(2003-07-27):
急!急!急!请教各位,有谁知道OMRON CQM1H的PLC与三菱F930GOT的触摸屏可通讯吗?如何设置与连线?

网友A:
可以的!只要在F930里把PLC设置改成适合OMRON的就好了!通讯电缆是2头针型的有的买!

网友B:
F930为9针D-Sub,阴性,CQM1端为9针D-Sub,阳性。RS232C通讯。 F930端 CQM1端 1————————————1 2————————————2 3————————————3 7、8自联 4、5自联 5————————————9 做法:去电脑市场找卖线材的商铺,请他们焊一根,一般不超过20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