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ns是否给网络变量唯一标识

楼主(2003-07-28):
lns对于底下不同设备的网络变量是否有唯一的index号或者标识或者id号(不是网络变量的名字),用lns能否读取,如何读取 如果没有,能否人为给定唯一index标识,然后存入设备,读取时设备的网络变量连同给定的index标识一同上传 刚入门,新手,还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看看LNS 编程手册,很简单。

网友B:
可以可以,完全没有问题;实现方法: 1、使用config nv来标识 for example: Appdevice_Id=0---65535; 2、使用location 下传,本来location就是用来标识节点的物理位置的 当然可以是ascii描述、hex数据都行; 3、存在flash里,使用nv来提示和实现应用 ; 4、最酷的一招(不是我想出来的),在节点名里加入标识; 例如:node1---node10000; 可以是十进制; 可以是十六进制 by yourself; 抛砖引鱼, 仅供参考(所有的方法我们都做过,还是the last one 最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