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icon 分布i/o?

楼主(2003-07-28):
我使用QUANTUM 11302CPU座控制站,momentem 离散量I/O作输入输出,相距100米左右。两台PC做操作员站使用PIC85卡。出现一个现象只要将PCI85的通讯任务关掉,使用MOMENTEM I/O 采集的3台设备就停机。 诸位,能否帮我分析一下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A:
告诉我你网络如何连接的,地址的设定。

网友B:
上位软件是什么?如何关PCI85的通讯任务?我怀疑你的上位机在关断通讯时,给PLC下发全“零”。关PCI时你用编程软件监视PLC的输出状态。

楼主:
我上位软件是ifix,我结束ifix的任务,对系统没有影响。可是一旦关掉上位机,或直接拔掉pci85卡上的通讯接头,有三个设备就会停机。而且每次都是这三个设备停。如果关断通讯时给plc发全零的话,应该设备都停。cpu的地址是2,两个pci85的地址分别是17和18,使网络里最大的地址。分布i/o的地址分别是13和14。映射到cpu的地址为300083和400083。我将两个i/o都换过,不行,重新检查过通讯设置,发现在peer cop的配置众多设置了一个全局输入,从地址14到400083,将其改掉,然后清空plc重新download 配置和程序。然后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我并没有找到原因。我认为全局输入,应该不影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