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熟悉自整角机

楼主(2003-07-28):
有谁熟悉自整角机的原理,以及如何转换成4-20mA? email:gemple@online.sh.cn或电话:021-52919374

网友A(2009-02-22):
您好!我公司生产自整角机(BD-404A,BS-404A,BD-404B,BD-404A2,S3,S5,45KF4A,45LF4A,36LF5B,36KF4A,BS405,BD501,BD500,45KF5B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10-10,36XZ40-5,45XZ10-10,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步进发动机36BF001,电度表电子表,真空开关管等,质量保证,厂家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QQ 399088334 徐柏松

网友B(2009-05-01):
那你们生产由自整角机做的主令控制器吗?

网友B:
要是做就打电话给我啊。13873200237

网友A(2009-09-22):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 SS-405 SS-404M BS-404A,BD-404B,BD-404A2,S3,S5,45KF4A,45LF4A,36LF5B,36KF4A,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10-10,36XZ40-5,45XZ10-10,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 ADP-262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电度表电子表,S121S221 S321系列伺服电机,真空开关管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网友A:
BD, BS型无接触式自整角机

概述:     该型无接触式自整角机是一种感应式机电元件。在系统中通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组合使用。主要用作角度的远距离传送、接收和变换。在同步传动、随动系统和解算装置中,借发送机和接收机之间电气联接传递角位移的方式,达到自动指示角度、位置、距离和指令等目的。
结构特点:    该型自整角机有两套绕组,一套三相同步绕组,一套单相励磁绕组。自整角机由带有纵向铁芯的机壳,嵌有三相同步绕组的定子、励磁绕组、导磁环、带有滚珠轴承的转子和端盖组成。    该型自整角机为封闭式结构,当它用作接收机时,有一个特殊的阻尼装置,即装在轴上的机械阻尼器。    该型无接触式自整角机与接触式自整角机相比,其特点是无滑动接触,因此运行安全可靠、寿命长,在缺乏维护的环境中和受到颠簸、振动的任何系统中使用较可靠。
使用条件:1. 海拔不超过1000m;2. 环境气温度-40~+55℃(湿度为60%~70%);3. 相对湿度:95%±3%(空气温度为20±5℃);4. 振动:     型号说明:
BD 表示无接触式双振幅1.4±0.2mm,频率10HZ;5. 冲击:加速度7g,频率80次/分。自整角发送机BS 表示无接触式自整角接收机BS-405 表示无接触式自整角变压器(在变压器工作状态下作为接收机用)。型号数字后字母离:A 正常次级电压级,用于传送距离为数百米中距系统;B 高次级电压级,用于传送距离为数公里的长距离系统。

BD、BS 系列无接触式自整角机特点 无接触式,无电刷和滑环的滑动接触 运行可靠,抗振动,适应恶劣环境 工作温度-40℃~55℃产品系列
BD404A,BS404A 尺寸:Φ67×119mm BD500,BS500 尺寸:Φ118×87mm BD501A,BS501A 尺寸:Φ110×150mm
BD、BS 系列无接触式自整角机 型 号 励磁电压 频率 HZ 励磁电流 次级电压 说 明BD-404A 110V 50 0.4A 49V 工作安全可靠,在 颠簸、震动等较恶劣 的环境中非常适宜。 BD-404B 110V 50 0.4A 150V BS-404A 110V 50 0.4A 49V BS404B 110V 50 0.4A 150V BS-405 110V 50 0.09A 35V BD-501A 110V 50 1.2A 55V BD-501B 110V 50 1.2A 150V BS501A 110V 50 1.2A 55V BS501B 110V 50 1.2A 150V BD-404A-2 220V 50 0.2A 49V BD-404B-2 220V 50 0.2A 150V BS-404A-2 220V 50 0.2A 49V BS-404B-2 220V 50 0.2A 150V BD-500-1 110V 50 0.5A 55V BS-500-1 110V 50 0.5A 55V DBS-500-1 110V 50 0.5A 55V BD-500-2 220V 50 0.25A 55V BS-500-2 220V 50 0.25A 55V DBS-500-2 220V 50 0.25A 55V BD-404A6 110V 60 0.35A 49V BS-404A6 110V 60 0.35A 49V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 SS-405 SS-404M BS-404A,BD-404B,BD-404A2,S3,S5,45KF4A,45LF4A,36LF5B,36KF4A,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28XZ10-10,36XZ40-5,45XZ10-10,45XZ1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电度表电子表,真空开关管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精度等级:

  电气原理图和系统接线图:

技术参数:

外形及安装尺寸:

网友A:
控制式自整角机,力距式自整角机

概述:     KL系列自整角机是一种感应式机电元件。在系统中通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组合使用。其作用是将转轴的转角变换为电气信号;或将电气信号转变为转轴的转角,从而实现角度的传输、变换和接收。它广泛应用于同步传动、随动系统和解算装置中,借发送机和接收机之间无机械联结传递角位移的方式,达到自动指示角度、位置、距离和指令等目的。KL系列功率自整角机还可直接传送力矩,主要用于钢铁生产自动线中轧制、卷机系统中,也可用于石油化工等部门。
结构特点:    本系列自整角机均为封闭式结构,定子均为隐极式,槽内放置星形连结的三相绕组D1、D2、D3直接引出。LF、LJ、LK自整角机转子为凸极式,装有1-2短路回路,KB自整角机转子为隐极式,转子均有单相绕组Z1、Z2,通过两对滑环及电刷引出;KCF,LCF自整角机转子亦为隐极式,但转子上放置星形连接的三相绕组Z1、Z2、Z3,通过三对滑环及电刷引出;功率自整角机定、转子皆为隐极式,转子槽内除ZCF放置三相绕组Z1、Z2、Z3和ZKB放置单相绕组Z1、Z2外,其余ZLF和ZLJ均放置两个相互正交的绕组,其中一个为单相励磁绕组Z1、Z2,另一个为本身已短接的阻尼绕组。转子绕组均通过二对或三对滑环和电刷引出。为了满足阻尼性能要求接收机的转子上装有机械阻尼器。产品代号意义:ZKB 自整角变压器ZLF 力矩式自整角发送机ZLJ 力矩式自整角接收机ZCF 力矩式差动自整角发送机KF 控制式自整角发送机KCF 控制式差动自整角发送机KB 控制式自整角变压器LF 力矩式自整角发送机LCF 力矩式差动自整角发送机LJ 力矩式自整角接收机
使用条件:    1. 海拔高度:不超过4000m;2. 环境温度:-40℃-+55℃;3. 相对湿度:不大于95%(空气温度为25℃);4. 振动:振频10~150HZ,加速度2.5g,低频限幅双振幅1.5mm;5. 冲击:加速度7g;6. 气压:6.05×10.4 Pa。
KL、KF、ZKF 系列自整角机特点 接触式 工作温度-40℃~60℃产品系列
外径尺寸:Φ28 外径尺寸:Φ36 外径尺寸:Φ45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 SS-405 SS-404M BS-404A,BD-404B,BD-404A2,S3,S5,45KF4A,45LF4A,36LF5B,36KF4A,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10-10,36XZ40-5,45XZ10-10,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 ADP-262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电度表电子表,S121S221 S321系列伺服电机,真空开关管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型号说明:

精度等级:

技术参数:

电气原理图:

系统接线图:

外形及安装尺寸(mm)

网友A:
S系列伺服电机
S系列伺服电机系封闭自冷式具有换向器的电机,应用于自动控制系统中作执行元件,也可用作驱动元件,或作直流他激电机扩大机用。  本系列电机包括直流伺服电动机,交流换向器式串激电动机,交直流通用电动机,直流稳速电动机和直流他激电机扩大机。  按使用环境条件本系列电机分为普通型和湿热带型两类。  使用条件: (1)环境温度为 -40℃~+40℃; (2)空气相对湿度≤95%(25℃时); (3)振动:振频为10Hz,振幅为1.4±0.2毫米; (4)冲击:频率为80次/分,加速度7g ; (5)任意安装位置;  型号说明:S   3   2   1   DA        |   |   |   |   |         1)  2) 3)  4)  5)
1)产用字母"品代号S"表示伺服电机;  2)机座号,用1、2、3、5、6表示,其相应机座外径为55、70、 90、85、108、122毫米;  3)铁芯长度代号,2、4表示短铁芯,6、7、8——长铁芯;  4)电机类别代号,意义如下:0——直流稳速电动机;1,9——直流他激(并激)电动机;2——交流串激可逆电动机(S372除外);3——直流串激可逆电动机;    6——直流复激不可逆电动机;7—— 电枢回路内串接镇定电阻的直流他激(并激)电动机;8——交直流通用串激不可逆电动机。  5)DA——特殊设计代
S系列直流伺服电机 该电机广泛应用于自动控制装置中作执行元件,亦可作小功率驱动元件。本系列电机与交流电机比较,调速范围宽、启动转距大等优点,本电机分为普通型和湿热带型两类,该电机的激磁方式有它励,并励及串励.备注:因版面有限,本系列很多型号电机功率、转数、电流、等参数不能一一发布,具体咨询请电议。1、 S121 110V 5W 3500-5500转2、 S121D 24V 5.3W 4300转3、 S161 110V 8W 3500-5500转4、 S221 110V 13W 3600-4200转5、 S261 110V 24W 3600-4600转6、 S361 110V 50W 3000-3600转7、 S222 110V 50W 4000-5200转8、 S267 110V 27W 3800-4400转9、 S322 110V 50W 3600-4700转10、S621 110V 172W 2400-2800转11、S569 110V 160W 3300~4000转 12、S661P 220V 200W 2900~3000转 13、S661DT 24V 250W 2400~3000转 14、S521 110V 77W 3000~3700转15、S321 110V 38W 3000~3700转
号。

网友A:
单三相电子式电能表
DDS345系列单相电子式电能表采用低功耗固态集成电路技术和SMT制造工艺设计制造的,具有安全可靠、性能稳定、低功耗等优点,并具有一定防窃电能力,适用测量参比电压为220V参比频率为50Hz的单相交流有功电能。

DDS333电子式单相电度表采用专用大规模电能计量集成电路和先进的SMT全自动贴片焊接工艺,以及高质量电子元器件和优良的结构材料,并辅以严格、科学的老化、检测、调试工艺和管理手段,从而有效地保证了该模块具有计量准确,结构坚固等特点,保证长寿命运行的要求.

DTS345/DSS345型三相电子式有功电能表采用了三相双向功率/电能计量专用芯片及SMT制造工艺,使之计量准确度高、稳定可靠。用于计量参比频率为50Hz的三相三线、三相四线制电网中交流有功电能。该产品符合国家标准GB/T 17215-2002《1级和2级静止式交流有功电度表》中对三相电子式电能表的全部技术要求。
电能表供固定安装在室内使用,适用于环境温度不超过-25℃~+45℃,极限工作温度-40℃~+60℃,相对湿度不超过85%,且空气中不含有腐蚀物质及避免尘砂、霉菌、昆虫等影响。

1三相有功电能计量,长期工作不需调校。

2三相电源供电,一相或两相断电,计量准确性不受影响。

3 宽工作温度范围。

4 具有电能测试信号输

5基本电流3*1.5(6)3(6)5(20)10(40)15(60)20(100)

DDS345/DTS345型液晶显示电能表:本产品具有精度高、灵敏度高、可靠性高、负荷宽、功耗低、体积小、重量轻、便于安装和管理等特点。电路设计合理,所用元器件均经过严格筛选,并有较大的冗余度,保证电表长期稳定工作,且精度不受频率、温度、电压、高次谐波的影响,启动电流小、无潜动。本产品海具有双向计量电能功能,可准确地测量正负两个方向的有功功率,且以同一个方向累计电能,具有防各种方式窃电功能.

DDSF345型单相电子式多费率电能表,用于计量50/60Hz单相交流有功电能及尖峰平谷时段用电电量,其全部性能均符合GB/T 17215-2002标准中1级单相电度表和GB/T 17882-1999《复费率电度表特殊要求》的相关技术要求,数据通讯规约符合DL/645-1997的相关要求。 本产品准确度高、过载能力强,功耗小、体积小、寿命长;数据加有容错纠错处理,确保数据正确可靠;掉电时自动保存电能表的所有信息;LCD自动轮显总累计电量、各费率时段的累计电量、实时功率、当前日期时间和当前费率时段标志等。通过红外和RS-485通讯接口对表进行功能设定、时钟设置、时段编程等。具2-12个时段,4种费率。

DTS(X)345系列三相电子式有功无功组合电能表采用超低功耗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和SMT制造工艺;产品的技术可靠性高,寿命长,能准确测量参比频率为50Hz的三相电网中有功电能和无功电能,产品的技术指标符合GB/T 17215-2002、GB/T 17882-1999标准对三相静止式有功、无功电能表的要求。
DX862-K、DX865-K、DT864-K型三相四线嵌入式无功电能表是用来测量三相有功、无功电能,采用双宝石或磁推轴承结构,可做成脉冲表,是安装屏体的理想用表。符合GB/T15283,GB/T15282,JB/T5467等有关标准的规定。
嵌入式电度表(屏体表)

NO. 名称 有功 无功
1 精度 0.5级、1.0级、2.0级 2.0级、3.0级
2 连接方式 背部直接连接、背部经互感器连接
3 线数 3线、4线
4 参比电压 3x220/380V, 3x100V,3x380V
5 参比频率 50HZ
6 电流范围 0.15-6A
7 过载倍数 2、4倍
8 转盘轴承 双宝石结构
9 计数器形式 鼓轮式

DTSD345三相电子式多功能电能表采用专用大规模电能计量集成电路和先进的SMT全自动贴片焊接工艺,以及高质量电子元器件和优良的结构材料,并辅以严格、科学的老化、检测、调试工艺和管理手段,从而有效地保证了该表计量准确, 结构坚固等特点, 保证长寿命运行的要求。该表具有RS485通信接口、红外通信接口、232通信接口,对用电现场进行远距离遥控检测。正反向有功电能计量感性、容性无功电能计量最大需量测量和对应的出现时间记录可测量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等4个费率、10个时段、4个时区在一相或两相断电时仍可准确计量大屏幕二级中文菜单显示电表的各项数据独立双串口设计,红外通信端口和RS通信端口可同时通讯,互不干扰;其中一个串口损坏时,不影响另一串口的正常工作。停电抄表通讯规约符合DL/T645-1997标准的规定,编程时设有二级保护(硬件开关+密码保护)断相指示、逆相序指示、失压告警、电压越限告警等可记录各种事件记录,包括:失压记录、失流记录、停电记录、断相记录、编程记录、反向记录等功能扩展数据存储容量高达1M位,能存储35天的历史日数据(15分钟数据)和3个月的历史月数据统计系统的各种运行参量,包括:三相不平衡率、电压合格率、电压最大、最小值及对应的出现时间;功率与电量统计;需量统计历史日数据运行曲线包括分相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有/无功读数、频率、失压时间等.

DTS(X)345系列三相电子式有功无功组合电能表采用超低功耗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和SMT制造工艺;产品的技术可靠性高,寿命长,能准确测量参比频率为50Hz的三相电网中有功电能和无功电能,产品的技术指标符合GB/T 17215-2002、GB/T 17882-1999标准对三相静止式有功、无功电能表的要求。

网友A:
磁放大器

磁放大器能使开关电源得到精确的控制,从而提高了其稳定性.磁放大器磁芯可以用坡莫合金,铁氧体或非晶,纳米晶(又称超微晶)材料制作.非晶、纳米晶软磁材料因具有高磁导率,高矩形比和理想的高温稳定性,将其应用于磁放大器中,能提供无与伦比的输出调节精确性,并能取得更高的工作效率,因而倍受青睐.非晶、纳米晶磁芯除上述特点外还具备以下优点:   1)饱和磁导率低;   2)矫顽力低;   3)复原电流小;   4)磁芯损耗少;    磁放大输出稳压器没有采用晶闸管或半导体功率开关管等调压器件,而是在整流管输出端串联了一个可饱和扼流圈(如图6所示),所以它的损耗小.    由图6可知,磁放大稳压器的关键是可控饱和电感Lsr和复位电路.可控饱和电感是由具有矩形BH回线的磁芯及其上的绕组组成,该绕组兼起工作绕组和控制绕组的作用.复位(RESET)是指磁通到达饱和后的去磁过程,使磁通或磁密回到起始的工作点,称为磁通复位.由于磁放大稳压器所用的磁芯材料的特点(良好的矩形BH回线及高的磁导率),使得磁芯未饱和时的可控饱和电感对输入脉冲呈现高阻抗,相当于开路,磁芯饱和时可控饱和电感的阻抗接近于0,相当于短路.    目前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已提到几百kHz以上,磁放大器在开关电源中的广泛应用对软磁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如此高的频率下,坡莫合金由于电阻率太低(约60μΩ·cm)导致涡流损耗太大,造成温升高,效率降低,采用超薄带和极薄带虽能有所改善,但成本将大幅度上升;铁氧体具有很高的电阻率(大于105μΩ·cm),但其Bs过低,居里点也太低.由于工作环境恶劣,对材料的应力敏感性、热稳定性等都有严格要求,上述材料是很难满足要求的. 图6 磁放大输出稳压电路 图7 辅路带磁放大器的典型应用电路 图8 完全利用磁放大器的稳压电路    非晶合金的出现大大丰富了软磁材料.其中的钴基非晶合金具有中等的饱和磁感应强度,超微合金具有较高的饱和磁感应强度,它们都具有极低的饱和磁致伸缩系数和磁晶各向异性.钴基非晶和超微晶在保持高方形比的同时可以具有很低的高频损耗,用于高频磁放大器中,可大大提高电源效率,大幅度减小重量、体积,是理想的高频磁放大器铁芯材料. 3 高频磁放大输出稳压器典型应用电路    图7所示的多路输出电源,其主路为闭环反馈PWM控制方式,辅路为磁放大式稳压电源.由于辅路磁放大输入电压波形受控于变压器主、辅绕组比,以及主路的工作状态(主路输出电压的高低和主路负载的高低等),所以辅路的交叉负载调整率仍然不能够达到理想的状态.    图8所示是一种完全利用磁放大器稳压技术设计的多路输出稳压电源.此电源前级为双变压器自激功率变换电路,后级多路输出均为磁放大器稳压电路.并且各路之间无关,前后级之间无反馈,无脉宽调制器(PWM).    此电路的优点如下:    1)电路结构简单,使用元器件数量少,除了两只功率管以外,其它元器件均是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可靠性极高,制作也很方便;    2)电路中没有隔离反馈放大器,因此调整极其容易,而且一旦调整好后就无须维护,前级变换功率取决于后级总输出功率;    3)各路的输出特性相互独立,独自调整稳压,无主、辅路之分,所以,各输出电路的负载调整率的交叉负载调整率都非常理想,小于05%;    4)磁放大器在功率开通瞬间,处于“开路”状态,功率管在此刻的导通电流趋近于零,因而,损耗减到了最低限度,这有利于变换器的高频化和高效率;    5)由于前级功率变换器为不调宽的纯正方波,以及后级接了磁放大器,这样可以大幅度地降低输出纹波的峰-峰值,普通PWM型电源的输出纹波大约为输出电压标称值的1%左右,而采取带磁放大器的整流电路,纹波的峰-峰值可比较容易地降低到0.1%左右.    上述磁放大型稳压电源的综合电特性都是其它PWM隔离负反馈多路电源所无法比似的.尤其对多路电源实际应用来讲,可以对电源内部特性和电子系统的负载特性不予考虑,拿来就能使用,用上就无问题.但是,现代磁放大型稳压电源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1)电路形式需进一步完善(尤其是电源前级功率变换电路),应加入过、欠压保护,过流、短路保护,电源使能端.    2)进一步提高工作频率,以便减小体积.    3)进一步提高效率,减小磁损.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 SS-405 SS-404M BS-404A,BD-404B,BD-404A2,S3,S5,45KF4A,45LF4A,36LF5B,36KF4A,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10-10,36XZ40-5,45XZ10-10,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 ADP-262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电度表电子表,S121S221 S321系列伺服电机,真空开关管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网友A:
ZCF系列直流测速发电机

ZCF系列直流测速发电机系封闭自冷具有换向器的他激直流发电机, 在恒定的激磁电流下,电枢电压与电枢转速成正比。本系列电机为连续工作制。具有线性误差小,运行可靠、尺寸小、重量轻等特点,用于自动控制系统及计算解答装置中,作为测速和反馈等元件。本系列电机按使用环境分为普通型和湿热带型两类。 1、ZCF121   50V  3000转 2、ZCF121A  50V  3000转 3、ZCF221A  51V  2400转 4、ZCF221C  51V  2400转 5、ZCF221   51V  2400转 6、ZCF222   74V  3500转 7、ZCF321   100V 1500转 8、ZCF361   106V 1100转 9、ZCF361C  174V 1100转              51V  1500转              75V  3000转
  ZCF系列直流测速发电机系封闭自冷式具有换向器的他激直流发电机,在恒定的激磁电流下产生的电枢电压正比于电枢转速。在自动控制系统中作为测速和反馈元件。   ZCF系列直流测速发电机为连续工作制。   按使用环境条件,分为普通型和湿热型两类。   ZCF系列绝缘等级为E级。定子分两种:ZCF100定子由钢管机壳、可卸磁极和线圈组成;其他定子均由不可卸叠片铁心与铝合金机壳铸成一体和线圈组成。两端盖均由铝合金铸成。管式刷握粘固在前端盖上。前端盖并设有保护带式窥视孔和接线板。电机借联轴装置与驱动机构相连。   型号说明:ZCF221A    ZCF    2      2     1      A      |     |      |     |      |    产品代号 机座号 铁心长度代号 设计序号 特殊设计代号   数字前的字母含义:Z—直流,C—测速,F—发电机   左起第一位数字为机座代号。用1、2、3表示,其相应的机座外径为50、70、85mm;   左起第二位数字为铁心长度代号。2表示短,6表示长。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 SS-405 SS-404M BS-404A,BD-404B,BD-404A2,S3,S5,45KF4A,45LF4A,36LF5B,36KF4A,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10-10,36XZ40-5,45XZ10-10,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 ADP-262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电度表电子表,S121S221 S321系列伺服电机,真空开关管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ZCF系列直流测速发电机详细介绍:ZCF系列直流测速发电机系封闭自冷式具有换向器的他激直流发电机,在恒定的激磁电流下,电枢电压与电枢转速成正比。 本系列发电机为连续工作制。具有线性误差小,运行可靠,尺寸小,重量轻等特点,用于自动控制系统及计算解答装置中,作为测速和反馈等元件。 本系列电机按使用环境分为普通型和温热带两类。 安装方式为机壳外圆式。
● 技术数据
型 号
Type 电枢
电压
Armature
Voltage
(V) 激 磁
Exciting 转速
Speed
(r/min) 负载电阻
Load
Resistance
(Ω) 输出电压不对称度
Asymmetry of Output
Voltage

(%) 输出电压线性误差
Linearity Error of
Output Voltage
(%) 重量Weight

(kg)

New 旧
Old 电流
Current
(A) 电压
Voltage
(V)
ZCF121
ZCF121A
ZCF221
ZCF221A
ZCF221C
ZCF222
ZCF321
ZCF361
ZCF361C ZCF5
ZCF5A
ZCF16J
ZCF16
——
S221F
——
ZCF33
——
ZCF-16T1
ZCF-16T2 50±2.5
50±2.5
51±2.5
51±2.5
51±2.5
74±3.7
100±5
106±5
174±8.7
51±2.5
75±3.75 0.09
0.09
0.30
0.30
0.30
0.06
——
0.30
0.30
0.40
0.30 ——
——
——
——
——
——
——
——
——
—— 3000
3000 2000
5000 1
1 ±1
±1
±1
±1
±1
±3
±3
±1
±1
±1
±1 0.44
0.44
0.9
0.9
0.9
0.9
1.7
2.0
2.0
0.9
0.9

网友A:
S-3,S-5型自整角机
概述:  本型自整角机主要用作角度的远距离传送、接收和变换。在同步传动、追随系统和计算解答等装置中使用。使用条件说明:海拔:不超过4000米。周围环境温度-40到+50℃。相对湿度:在25℃时不大于95+3%。双振幅2.5毫米,频率15HZ。冲击:加速度7G,80次/分钟。型号表示:S-3--自整角接收机。S-4--自整角变压器。S-5--自整角发送机。S-6--差动式发送机。型  号      励磁电压      频率HZ    励磁电流    次级电压S-3            220V            50          0.3A         90VS-4            90V             50          0.06A        55V S-5            220V            50          0.3A         90V S-6            90V             50          0.36A        90V
S系列自整角机特点 接触式 工作温度-40℃~55℃
产品系列 S-5,S-3 尺寸:Φ94×164mm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 SS-405 SS-404M BS-404A,BD-404B,BD-404A2,S3,S5,45KF4A,45LF4A,36LF5B,36KF4A,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10-10,36XZ40-5,45XZ10-10,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 ADP-262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电度表电子表,S121S221 S321系列伺服电机,真空开关管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网友A:
CKJ5型交流高低压真空接触器
1.使用范围     CKJ5-60,80,125,160,250,400,630型交流低压真空接触器使用于交流50HZ,主回路额定工作电压到1140V,额定工作电流至600A的电流系统中,供远距离接通与开断电路及频繁地起动和控制交流电动机用。并适宜于与各种保护装置组成磁力启动器,具有电弧不外露等特点。特别适用于组成防爆磁力启动器。适用于煤矿或石油等行业。
2.主要技术参数
型号 额定电压(工频)(V) 额定电流(主电路)(A) 主触头参数(mm) 工频电压V(有效值)
主电路 控制电路 开距 超程 终压力 主电路 辅助电路 控制电路
CKJ5-80/1140 1140 36,110,220,380 80 1.8±0.2 >1 30±5 4200 2500 2000
CKJ5-125/1140 1140 36,110,220,380 125 1.8±0.2 >1 30±5 4200 2500 2000
CKJ5-160/1140 1140 36,110,220,380 160 1.8±0.2 >1 30±5 4200 2500 2000
CKJ5-250/1140 1140 36,110,220,380 250 2±0.2 >1.5 80±10 4200 2500 2000
CKJ5-400/1140 1140 36,110,220,380 400 2+0.5/0 >1.5 120±20 4200 2500 2000
CKJ5-600/1140 1140 36,110,220,380 600 2+0.5/0 >1.5 190±20 4200 2500 2000

型号 接通能力 分通能力 极限分断电流(A) 电寿命 机械寿命次数 质量
AC3 AC4
CKJ5-80/1140 10Ie,100次 8Ie,25次 2000,3次 60×104 6×104 300×104 3.8kg
CKJ5-125/1140 10Ie,100次 8Ie,25次 2000,3次 60×104 6×104 300×104 3.8kg
CKJ5-160/1140 10Ie,100次 8Ie,25次 2000,3次 60×104 6×104 300×104 3.8kg
CKJ5-250/1140 10Ie,100次 8Ie,25次 2000,3次 60×104 6×104 300×104 8kg
CKJ5-400/1140 10Ie,100次 8Ie,25次 2000,3次 60×104 2×104 300×104 11.3kg
CKJ5-600/1140 10Ie,100次 8Ie,25次 2000,3次 60×104 0.5×104 300×104 19.5kg

网友A:
ADP-123B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
概述 ADP系列非磁空心杯转子两相伺服电动机可用于自动控制系统中作执行元件。由于转子惯量小,电动机具有灵敏度高、运转平稳、噪音低等优点。 电动机用机壳外圆和凸肩定位,水平安装。 电动机为B级绝缘
频率400Hz,功率8.9W,额定转速6000r/min,额定转矩14.21m.Nm,堵转转矩16.66m.Nm,激磁电压110V,激磁电流0.27A,激磁功率26W,激磁串联电容0.5μF,控制电压110V,控制电流0.23A,控制功率15W,寿命2000h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SGS-1,SS-404 SS-405 SS-404M BS-404A,BD-404B,BD-404A2,S3,S5,45KF4A,45LF4A,36LF5B,36KF4A,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10-10,36XZ40-5,45XZ10-10,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ADP-262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电度表电子表,真空开关管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网友A:
正余弦旋转变压器

  输出电压与转子转角保持一定函数关系的感应式微电机。它是一种将角位移转换为电信号的位移传感器,也是能进行坐标换算和函数运算的解算元件。旋转变压器广泛应用在民用和军事工程的伺服系统中作为测角元件、坐标变换元件和解算装置。   结构:旋转变压器的结构与两相线绕式异步电动机相似。在定、转子铁芯槽内分别嵌装两组轴线互相垂直的分布式绕组。为减小体积,铁芯常采用坡莫合金等高磁导率材料叠装而成。转子绕组通过滑环、电刷引出接线的为接触式旋转变压器;用环形变应器耦合到定子上引出接线的为无接触式旋转变压器。后者没有接触摩擦和无线电干扰。   工作原理  定子绕组D1-D2接交流电源激磁,转子绕组Z1-Z2接负载ZL(图1)。当主令轴带动转子转过θ角时,转子各绕组中产生的感应电压分别为

式中k为一相定、转子绕组的有效匝数比(变比)。如用转子绕组激磁,定子绕组输出时表达式相同(只是k值不同)。采用不同接线方式或不同的绕组结构,可以获得与转角成不同函数关系的输出电压。采用不同的结构还可以制成弹道函数、圆函数、锯齿波函数等特种用途的旋转变压器。

利用两台相同的正、余弦旋转变压器可组成单通道测角系统。一台旋转变压器为发送机,另一台为控制变压器。发送机由交流电源激磁。旋转变压器的精度为6′,单通道系统的精度不小于6′。为了提高系统的控制精度,可采用双通道测角系统(图2)。用四台结构相同的旋转变压器,两台XZ1与XZ2组成粗通道测角系统,另外两台XZ3与XZ4组成精通道测角系统。XZ1与XZ3、XZ2与XZ4分别通过升速比为i(i=15~30)的升速器相连接。当主令轴带动粗通道的XZ1转过θ1角时,精通道的XZ3将转过iθ1角,XZ2与负载同轴,其转角为θ2时,XZ4的转角为 iθ2。粗通道的输出电压Uc1=kUr sin δ,精通道XZ4的输出电压为Uc2=kUrsin iδ,式中δ=θ1-θ2。二者的输出电压经过粗精转换器处理后再经放大装置驱动负载。应用双通道测角系统可组成双通道伺服系统,当误差角δ较小时用精通道信号控制,误差角δ较大时用粗通道信号控制。因此系统的控制精度最高可达3″~7″。为了减少减速器齿轮间隙造成的非线性误差,可采用电气变速式双通道测角系统,即采用多极旋转变压器。它是在一个机体内安装单极和多极两台旋转变压器,而共用一根轴。用单极变压器组成粗通道系统,多极旋转变压器组成精通道系统。这样既能提高精度又能简化结构。
XZ 系列旋转变压器特点 接触式 工作温度-40℃~55℃产品系列
20XZ010 尺寸:Φ20×49mm 28XZ 尺寸:Φ28×62mm 36XZ 尺寸:Φ36×70mm 45XZ 尺寸:Φ45×82mm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 SS-405 SS-404M BS-404A,BD-404B,BD-404A2,S3,S5,45KF4A,45LF4A,36LF5B,36KF4A,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10-10,36XZ40-5,45XZ10-10,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 ADP-262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电度表电子表,S121S221 S321系列伺服电机,真空开关管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网友A(2010-03-22):
供应正余弦旋转变压器

  输出电压与转子转角保持一定函数关系的感应式微电机。它是一种将角位移转换为电信号的位移传感器,也是能进行坐标换算和函数运算的解算元件。旋转变压器广泛应用在民用和军事工程的伺服系统中作为测角元件、坐标变换元件和解算装置。   结构:旋转变压器的结构与两相线绕式异步电动机相似。在定、转子铁芯槽内分别嵌装两组轴线互相垂直的分布式绕组。为减小体积,铁芯常采用坡莫合金等高磁导率材料叠装而成。转子绕组通过滑环、电刷引出接线的为接触式旋转变压器;用环形变应器耦合到定子上引出接线的为无接触式旋转变压器。后者没有接触摩擦和无线电干扰。   工作原理  定子绕组D1-D2接交流电源激磁,转子绕组Z1-Z2接负载ZL(图1)。当主令轴带动转子转过θ角时,转子各绕组中产生的感应电压分别为

式中k为一相定、转子绕组的有效匝数比(变比)。如用转子绕组激磁,定子绕组输出时表达式相同(只是k值不同)。采用不同接线方式或不同的绕组结构,可以获得与转角成不同函数关系的输出电压。采用不同的结构还可以制成弹道函数、圆函数、锯齿波函数等特种用途的旋转变压器。

利用两台相同的正、余弦旋转变压器可组成单通道测角系统。一台旋转变压器为发送机,另一台为控制变压器。发送机由交流电源激磁。旋转变压器的精度为6′,单通道系统的精度不小于6′。为了提高系统的控制精度,可采用双通道测角系统(图2)。用四台结构相同的旋转变压器,两台XZ1与XZ2组成粗通道测角系统,另外两台XZ3与XZ4组成精通道测角系统。XZ1与XZ3、XZ2与XZ4分别通过升速比为i(i=15~30)的升速器相连接。当主令轴带动粗通道的XZ1转过θ1角时,精通道的XZ3将转过iθ1角,XZ2与负载同轴,其转角为θ2时,XZ4的转角为 iθ2。粗通道的输出电压Uc1=kUr sin δ,精通道XZ4的输出电压为Uc2=kUrsin iδ,式中δ=θ1-θ2。二者的输出电压经过粗精转换器处理后再经放大装置驱动负载。应用双通道测角系统可组成双通道伺服系统,当误差角δ较小时用精通道信号控制,误差角δ较大时用粗通道信号控制。因此系统的控制精度最高可达3″~7″。为了减少减速器齿轮间隙造成的非线性误差,可采用电气变速式双通道测角系统,即采用多极旋转变压器。它是在一个机体内安装单极和多极两台旋转变压器,而共用一根轴。用单极变压器组成粗通道系统,多极旋转变压器组成精通道系统。这样既能提高精度又能简化结构。
XZ 系列旋转变压器特点 接触式 工作温度-40℃~55℃产品系列
20XZ010 尺寸:Φ20×49mm 28XZ 尺寸:Φ28×62mm 36XZ 尺寸:Φ36×70mm 45XZ 尺寸:Φ45×82mm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SS-405SS-404MBS-404A,BD-404B,BD-404A2,SGS-1 SS-150 SS-153 DI-150 DI-153S-3,S-5,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45LJ5B,45LF5B,45LF4A,45LJ4A,45KB4A,45KB5B,36LF4A,36ZF4A,36LF5B,36LJ5B,36ZJ5B,36LJ4A,28LF4B,28KF4B,28ZB4A,55ZLF03,55ZLF02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6-6,45XZ40-10,36XZ40-5,45XZ10-5,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 ADP-262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45BF005-2,电度表电子表DDS,DTS,DTSF,S121 S161 S261 S569 S221 S321系列伺服电机,真空接触器CKJ5-125,CKJ5-250,CKJ5-800,DKJ-2100,DKJ-3100,DKJ-4100,DKJ-5100型电动执行器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网友A:
控制电机* BD、BS 系列无接触式自整角机 型 号 励磁电压 频率 HZ 励磁电流 次级电压 说 明BD-404A 110V 50 0.4A 49V 工作安全可靠,在 颠簸、震动等较恶劣 的环境中非常适宜。 BD-404B 110V 50 0.4A 150V BS-404A 110V 50 0.4A 49V BS404B 110V 50 0.4A 150V BS-405 110V 50 0.09A 35V BD-501A 110V 50 1.2A 55V BD-501B 110V 50 1.2A 150V BS501A 110V 50 1.2A 55V BS501B 110V 50 1.2A 150V BD-404A-2 220V 50 0.2A 49V BD-404B-2 220V 50 0.2A 150V BS-404A-2 220V 50 0.2A 49V BS-404B-2 220V 50 0.2A 150V BD-500-1 110V 50 0.5A 55V BS-500-1 110V 50 0.5A 55V DBS-500-1 110V 50 0.5A 55V BD-500-2 220V 50 0.25A 55V BS-500-2 220V 50 0.25A 55V DBS-500-2 220V 50 0.25A 55V BD-404A6 110V 60 0.35A 49V BS-404A6 110V 60 0.35A 49V   * KL系列 控制式自整角机型 号 励磁电压 频率 HZ 励磁电流 次级电压 说 明20KF4B 36V 400 0.09A 16V 借发送机和接收机之间无机械联结传递角位移的方式,来达到自动指示角度、位置、距离和指令等目的。控制式自整角机主要用于信号传输系 统,作检测元件用。 20KCF4B 16V 400 0.12A 16V 20KB4B 16V 400 0.08A 32V 28KF4A 115V 400 0.025A 90V 28KCF4A 90V 400 0.025A 90V 28KB4A 90V 400 0.01A 58V 28KF4B 36V 400 0.06A 16V 28KCF4B 16V 400 0.09A 16V 28KB4B 16V 400 0.05A 32V 36KF5C 36V 50 0.038A 16V 36KCF5C 16V 50 —— 16V 36KB5C 16V 50 0.046A 32V 36KF4A 115V 400 0.06A 90V 36KCF4A 90V 400 0.044A 90V 36KB4A 90V 400 0.022A 58V 45KF5B 110V 50 0.032A 90V 45KCF5B 90V 50 0.053A 90V 45KB5B 90V 50 0.015A 58V 45KF4A 115V 400 0.063A 90V 45KCF4A 90V 400 0.06A 90V 45KB4A 90V 400 0.025A 58V * L 系列力矩式自整角机型 号 励磁电压 频率 HZ 励磁电流 次级电压 说 明28LF4B 36V 400 0.30A 16V 借发送机和接收机之间无机械联结传递角位移的方式,来达到自动指示角度、位置、距离和指令等目的。力矩式自整角机主要用于力矩传输系统作指示用。28LCF4B 16V 400 0.65A 16V 28LJ4B 36V 400 0.30A 16V 36LF5B 110V 50 0.08A 90V 36LCF5B 90V 50 —— 90V 36LJ5B 110V 50 0.08A 90V 36LF4A 115V 400 0.25A 90V 36LCF4A 90V 400 0.17A 90V 36LJ4A 115V 400 0.25A 90V 45LF5B 110V 50 0.20A 90V 45LCF5B 90V 50 —— 90V 45LJ5B 110V 50 0.20A 90V 45LF4A 115V 400 0.55A 90V 45LCF4A 90V 400 0.32A 90V 45LJ4A 115V 400 0.55A 90V * S 型自整角机型 号 励磁电压 频率 HZ 励磁电流 次级电压 说 明S-3 220V 50 0.3A 90V 本型自整角机主要用作角度的远距离传送、接收和变换。在 同步传动、追随系统和计算解答等装置中使用。  S-4 90V 50 0.06A 55V S-5 220V 50 0.3A 90V S-6 90V 50 0.36A 90V                               S-3——自整角接收机 S-4——自整角变压器S-5——自整角发送机 S-6——差动式发送机 S-3 自整角接收机具有比整步转矩大的优点 S-6 差动式发送机可制成中心抽头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 SS-405 SS-404M BS-404A,BD-404B,BD-404A2,S3,S5,45KF4A,45LF4A,36LF5B,36KF4A,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10-10,36XZ40-5,45XZ10-10,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 ADP-262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电度表电子表,S121S221 S321系列伺服电机,真空开关管,DKJ型电动执行器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网友A:
KL系列自整角机是一种感应式机电元件。在系统中通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组合使用。其作用是将转轴的转角变换为电气信号;或将电气信号转变为转轴的转角,从而实现角度的传输、变换和接收。它广泛应用于同步传动、随动系统和解算装置中,借发送机和接收机之间无机械联结传递角位移的方式,达到自动指示角度、位置、距离和指令等目的。KL系列功率自整角机还可直接传送力矩,主要用于钢铁生产自动线中轧制、卷机系统中,也可用于石油化工等部门。
结构特点:    本系列自整角机均为封闭式结构,定子均为隐极式,槽内放置星形连结的三相绕组D1、D2、D3直接引出。LF、LJ、LK自整角机转子为凸极式,装有1-2短路回路,KB自整角机转子为隐极式,转子均有单相绕组Z1、Z2,通过两对滑环及电刷引出;KCF,LCF自整角机转子亦为隐极式,但转子上放置星形连接的三相绕组Z1、Z2、Z3,通过三对滑环及电刷引出;功率自整角机定、转子皆为隐极式,转子槽内除ZCF放置三相绕组Z1、Z2、Z3和ZKB放置单相绕组Z1、Z2外,其余ZLF和ZLJ均放置两个相互正交的绕组,其中一个为单相励磁绕组Z1、Z2,另一个为本身已短接的阻尼绕组。转子绕组均通过二对或三对滑环和电刷引出。为了满足阻尼性能要求接收机的转子上装有机械阻尼器。产品代号意义:ZKB 自整角变压器ZLF 力矩式自整角发送机ZLJ 力矩式自整角接收机ZCF 力矩式差动自整角发送机KF 控制式自整角发送机KCF 控制式差动自整角发送机KB 控制式自整角变压器LF 力矩式自整角发送机LCF 力矩式差动自整角发送机LJ 力矩式自整角接收机
使用条件:    1. 海拔高度:不超过4000m;2. 环境温度:-40℃-+55℃;3. 相对湿度:不大于95%(空气温度为25℃);4. 振动:振频10~150HZ,加速度2.5g,低频限幅双振幅1.5mm;5. 冲击:加速度7g;6. 气压:6.05×10.4 Pa。
KL、KF、ZKF 系列自整角机特点 接触式 工作温度-40℃~60℃产品系列
外径尺寸:Φ28 外径尺寸:Φ36 外径尺寸:Φ45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SS-405SS-404M,KB-405,BS-404A,BD-404B,BD-404A2,SGS-1 SS-150 SS-153 DI-150 DI-153S-3,S-5,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45LJ5B,45LF5B,45LF4A,45LJ4A,45KB4A,45KB5B,36LF4A,36ZF4A,36LF5B,36LJ5B,36ZJ5B,36LJ4A,28LF4B,28KF4B,28ZB4A,55ZLF03,55ZLF02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6-6,45XZ40-10,36XZ40-5,45XZ10-5,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 ADP-262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45BF005-2,电度表电子表DDS,DTS,DTSF,S121 S161 S261 S569 S221 S321系列伺服电机,真空接触器CKJ5-125,CKJ5-250,CKJ5-800,DKJ-2100,DKJ-3100,DKJ-4100,DKJ-5100型电动执行器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网友A:
供应S-3,S-5型自整角机
概述:  本型自整角机主要用作角度的远距离传送、接收和变换。在同步传动、追随系统和计算解答等装置中使用。使用条件说明:海拔:不超过4000米。周围环境温度-40到+50℃。相对湿度:在25℃时不大于95+3%。双振幅2.5毫米,频率15HZ。冲击:加速度7G,80次/分钟。型号表示:S-3--自整角接收机。S-4--自整角变压器。S-5--自整角发送机。S-6--差动式发送机。型  号      励磁电压      频率HZ    励磁电流    次级电压S-3            220V            50          0.3A         90VS-4            90V             50          0.06A        55V S-5            220V            50          0.3A         90V S-6            90V             50          0.36A        90V
S系列自整角机特点 接触式 工作温度-40℃~55℃
产品系列 S-5,S-3 尺寸:Φ94×164mm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SS-405SS-404M,KB-405,BS-404A,BD-404B,BD-404A2,SGS-1 SS-150 SS-153 DI-150 DI-153S-3,S-5,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45LJ5B,45LF5B,45LF4A,45LJ4A,45KB4A,45KB5B,36LF4A,36ZF4A,36LF5B,36LJ5B,36ZJ5B,36LJ4A,28LF4B,28KF4B,28ZB4A,55ZLF03,55ZLF02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6-6,45XZ40-10,36XZ40-5,45XZ10-5,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 ADP-262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45BF005-2,电度表电子表DDS,DTS,DTSF,S121 S161 S261 S569 S221 S321系列伺服电机,真空接触器CKJ5-125,CKJ5-250,CKJ5-800,DKJ-2100,DKJ-3100,DKJ-4100,DKJ-5100型电动执行器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网友A:
S系列直流伺服电机
S系列伺服电机系封闭自冷式具有换向器的电机,应用于自动控制系统中作执行元件,也可用作驱动元件,或作直流他激电机扩大机用。  本系列电机包括直流伺服电动机,交流换向器式串激电动机,交直流通用电动机,直流稳速电动机和直流他激电机扩大机。  按使用环境条件本系列电机分为普通型和湿热带型两类。  使用条件: (1)环境温度为 -40℃~+40℃; (2)空气相对湿度≤95%(25℃时); (3)振动:振频为10Hz,振幅为1.4±0.2毫米; (4)冲击:频率为80次/分,加速度7g ; (5)任意安装位置;  型号说明:S   3   2   1   DA        |   |   |   |   |         1)  2) 3)  4)  5)
1)产用字母"品代号S"表示伺服电机;  2)机座号,用1、2、3、5、6表示,其相应机座外径为55、70、 90、85、108、122毫米;  3)铁芯长度代号,2、4表示短铁芯,6、7、8——长铁芯;  4)电机类别代号,意义如下:0——直流稳速电动机;1,9——直流他激(并激)电动机;2——交流串激可逆电动机(S372除外);3——直流串激可逆电动机;    6——直流复激不可逆电动机;7—— 电枢回路内串接镇定电阻的直流他激(并激)电动机;8——交直流通用串激不可逆电动机。  5)DA——特殊设计代号。
S系列直流伺服电机 该电机广泛应用于自动控制装置中作执行元件,亦可作小功率驱动元件。本系列电机与交流电机比较,调速范围宽、启动转距大等优点,本电机分为普通型和湿热带型两类,该电机的激磁方式有它励,并励及串励.备注:因版面有限,本系列很多型号电机功率、转数、电流、等参数不能一一发布,具体咨询请电议。1、 S121 110V 5W 3500-5500转2、 S121D 24V 5.3W 4300转3、 S161 110V 8W 3500-5500转4、 S221 110V 13W 3600-4200转5、 S261 110V 24W 3600-4600转6、 S361 110V 50W 3000-3600转7、 S222 110V 50W 4000-5200转8、 S267 110V 27W 3800-4400转9、 S322 110V 50W 3600-4700转10、S621 110V 172W 2400-2800转11、S569 110V 160W 3300~4000转 12、S661P 220V 200W 2900~3000转 13、S661DT 24V 250W 2400~3000转 14、S521 110V 77W 3000~3700转15、S321 110V 38W 3000~3700转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SS-405SS-404MBS-404A,BD-404B,BD-404A2,SGS-1 SS-150 SS-153 DI-150 DI-153S-3,S-5,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45LJ5B,45LF5B,45LF4A,45LJ4A,45KB4A,45KB5B,36LF4A,36ZF4A,36LF5B,36LJ5B,36ZJ5B,36LJ4A,28LF4B,28KF4B,28ZB4A,55ZLF03,55ZLF02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6-6,45XZ40-10,36XZ40-5,45XZ10-5,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 ADP-262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45BF005-2,电度表电子表DDS,DTS,DTSF,S121 S161 S261 S569 S221 S321系列伺服电机,真空接触器CKJ5-125,CKJ5-250,CKJ5-800,DKJ-2100,DKJ-3100,DKJ-4100,DKJ-5100型电动执行器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网友A:
供应45BF005-II型反应式步进电机

技术参数

型号 相数 步距角 电压 电流 保持转矩 空载启动频率(HZ) 运行频率
(DEG.) (V) (A) N.m( kg.cm) (HZ)
36BF003 3 1.5°/3° 27 1.5 0.078(0.8) 3100
45BF005-II 3 1.5°/3° 27 2.5 0.196(2) 3000
45BF003 3 1.5°/3° 27 2.5 0.196(2) 3000
45BF008 3 1.5°/3° 24 0.2 0.118(1.2) 500
45BC340C 3 1.5°/3° 12 0.4 0.118(1.2) 500
55BF003 3 1.5°/3° 27 3 0.666(7) 1800
55BF004 3 1.5°/3° 27 2.5 0.49(5) 2200
55BF004-II 3 1.5°/3° 30 0.5 0.49(5) 550
55BF-009 4 0.9°/1.8° 27 3 0.748(8) 2500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 SS-405 SS-404M BS-404A,BD-404B,BD-404A2,S3,S5,45KF4A,45LF4A,36LF5B,36KF4A,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10-10,36XZ40-5,45XZ10-10,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 ADP-262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电度表电子表,S121S221 S321系列伺服电机,真空开关管,DKJ型电动执行器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网友A:
ZCF系列直流测速发电机

ZCF系列直流测速发电机系封闭自冷具有换向器的他激直流发电机, 在恒定的激磁电流下,电枢电压与电枢转速成正比。本系列电机为连续工作制。具有线性误差小,运行可靠、尺寸小、重量轻等特点,用于自动控制系统及计算解答装置中,作为测速和反馈等元件。本系列电机按使用环境分为普通型和湿热带型两类。 1、ZCF121   50V  3000转 2、ZCF121A  50V  3000转 3、ZCF221A  51V  2400转 4、ZCF221C  51V  2400转 5、ZCF221   51V  2400转 6、ZCF222   74V  3500转 7、ZCF321   100V 1500转 8、ZCF361   106V 1100转 9、ZCF361C  174V 1100转              51V  1500转              75V  3000转
  ZCF系列直流测速发电机系封闭自冷式具有换向器的他激直流发电机,在恒定的激磁电流下产生的电枢电压正比于电枢转速。在自动控制系统中作为测速和反馈元件。   ZCF系列直流测速发电机为连续工作制。   按使用环境条件,分为普通型和湿热型两类。   ZCF系列绝缘等级为E级。定子分两种:ZCF100定子由钢管机壳、可卸磁极和线圈组成;其他定子均由不可卸叠片铁心与铝合金机壳铸成一体和线圈组成。两端盖均由铝合金铸成。管式刷握粘固在前端盖上。前端盖并设有保护带式窥视孔和接线板。电机借联轴装置与驱动机构相连。   型号说明:ZCF221A    ZCF    2      2     1      A      |     |      |     |      |    产品代号 机座号 铁心长度代号 设计序号 特殊设计代号   数字前的字母含义:Z—直流,C—测速,F—发电机   左起第一位数字为机座代号。用1、2、3表示,其相应的机座外径为50、70、85mm;   左起第二位数字为铁心长度代号。2表示短,6表示长。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SS-405SS-404MBS-404A,BD-404B,BD-404A2,SGS-1 SS-150 SS-153 DI-150 DI-153S-3,S-5,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45LJ5B,45LF5B,45LF4A,45LJ4A,45KB4A,45KB5B,36LF4A,36ZF4A,36LF5B,36LJ5B,36ZJ5B,36LJ4A,28LF4B,28KF4B,28ZB4A,55ZLF03,55ZLF02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6-6,45XZ40-10,36XZ40-5,45XZ10-5,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 ADP-262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45BF005-2,电度表电子表DDS,DTS,DTSF,S121 S161 S261 S569 S221 S321系列伺服电机,真空接触器CKJ5-125,CKJ5-250,CKJ5-800,DKJ-2100,DKJ-3100,DKJ-4100,DKJ-5100型电动执行器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

网友A:
45SL5A 45SL5C交流伺服电机特点

本系列产品系鼠笼转子两相交流伺服电动机,用于自动装置,随动系统和计算机技术中作为驱动,执行或控制元件,将电讯号变为机械转动。
型号 45SL5C 45SL5A
额定电压 110/110伏 110/110伏
空载转速 1200转 2400转
客定功率 2瓦 3瓦
⑴无电刷和换向器,因此工作可靠,对维护和保养要求低。 ⑵定子绕组散热比较方便。 ⑶惯量小,易于提高系统的快速性。 ⑷适应于高速大力矩工作状态。 ⑸同功率下有较小的体积和重量。 交流伺服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分相式单相异步电动机虽然相似,但前者的转子电阻比后者大得多,所以伺服电动机与单机异步电动机相比,有三个显著特点: A、起动转矩大 由于转子电阻大,其转矩特性曲线与普通异步电动机的转矩特性曲线相比,有明显的区别。它可使临界转差率S0>1,这样不仅使转矩特性(机械特性)更接近于线性,而且具有较大的起动转矩。因此,当定子一有控制电压,转子立即转动,即具有起动快、灵敏度高的特点。 B、运行范围较广 C、无自转现象 正常运转的伺服电动机,只要失去控制电压,电机立即停止运转。当伺服电动机失去控制电压后,它处于单相运行状态,由于转子电阻大,定子中两个相反方向旋转的旋转磁场与转子作用所产生的两个转矩特性(T1-S1、T2-S2曲线)以及合成转矩特性(T-S曲线) 交流伺服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一般是0.1-100W。当电源频率为50Hz,电压有36V、110V、220、380V;当电源频率为400Hz,电压有20V、26V、36V、115V等多种。 交流伺服电动机运行平稳、噪音小。但控制特性是非线性,并且由于转子电阻大,损耗大,效率低,因此与同容量直流伺服电动机相比,体积大、重量重,所以只适用于0.5-100W的小功率控制系统
我公司专业生产自整角机(BD-404A,DI-511,DI-150,DI-414,SK123,SK-263,SS-150,VT-557,SGS-1,SS-404SS-405SS-404MBS-404A,BD-404B,BD-404A2,SGS-1 SS-150 SS-153 DI-150 DI-153S-3,S-5,BS405,BD501,BD500,BD-500M,45KF5B,45LJ5B,45LF5B,45LF4A,45LJ4A,45KB4A,45KB5B,36LF4A,36ZF4A,36LF5B,36LJ5B,36ZJ5B,36LJ4A,28LF4B,28KF4B,28ZB4A,55ZLF03,55ZLF02等等);磁放大器(FC2-5,FC2-10);旋转变压器(36XZ40-10,36XZ6-6,45XZ40-10,36XZ40-5,45XZ10-5,45XZ40-5);直流测速发电机(ZCF221,ZCF221C,ZCF121,ZCF361);ADP123B,ADP-261 ADP-262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步进电动机36BF00145BF005-2,电度表电子表DDS,DTS,DTSF,S121 S161 S261 S569 S221 S321系列伺服电机,真空接触器CKJ5-125,CKJ5-250,CKJ5-800,DKJ-2100,DKJ-3100,DKJ-4100,DKJ-5100型电动执行器等,质量保证,厂价直销!若有需要请联系:15888222924 057783133396 QQ 399088334 徐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