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变频器纳入集散控制系统

楼主(2003-07-28):
我有两台变频器,一台西门子的,一台富士,现在要将这两台变频器纳入集散控制系统中,我应该如何做呢,是通过模拟量还是通过数字量的输入输出呢,请大家多多指点了

网友A:
西门子可用数字量而富士只能用摸以量.但富士干扰很大.

网友B:
可以直接进行通信。不过要进行通信协议转换,因为西门子用Profibus,而台达的我不知道用什么。但我知道用通信比用模拟接口节省成本。而且各种参数尽显

网友C:
西门子\FUJI都可以采用RS485通讯方式.采用一个西门子S7-200系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