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CO-MF7.5KW

楼主(2003-07-28):
我有一台三肯MF7.5KW的机器起先报LU,后更换GTR干扰滤波小板DK34176A上电容后按启动键报FB,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快熔断了或检测回路故障!!如果快熔断了则模块一般都坏掉!!

网友B:
广州通达怎么老是胡言乱语,乱下节论,恐吓客户,想提高自己,想做生意也不能样.

网友A:
小人总是要改名!!事实是否这样只有“阿捷0328”才能说清楚!!

网友C:
“更换GTR干扰滤波小板DK34176A上电容”这一过程很可能接错线,仔细检查接线!

网友D:
LU电压欠压,直流电压低于400v,一般接蛹器接蛹不好,请检查.如有问题电话027-85712619法周

网友E:
三肯MF7.5KW逆变模块型号:FST50Z2,联系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A:
可用三菱QM50DY-2H代替,参数外型完全一样!!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1566269

网友F:
可以去www.sankenld.co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