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F500L系列请教

楼主(2003-07-28):
我在使用F540L-90KW时,出现电机发热严重的问题(电机温度达到近100度),电机轴承无法承受.我使用的电机是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选择的电机相关参数是:通用电机,其它额定电流等电机参数也已设好,载波频率设为0.7      请教各位高手,有何方法可以解决电机发热的问题?

网友A:
检查电机电流,电压是否平衡!电机是否坏了??变频器不接电机输出电压(5HZ)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