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楼主(2003-07-28):
我在使用F540L-90KW时,出现电机发热严重的问题(电机温度达到近100度),电机轴承无法承受.我使用的电机是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选择的电机相关参数是:通用电机,其它额定电流等电机参数也已设好,载波频率设为0.7 请教各位高手,有何方法可以解决电机发热的问题?

网友A(2014-05-07):
请说出机器原来的情况,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