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一般75kw电机的软启动要多少钱一台?

楼主(2003-07-28):
要用几kw的?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网友A(2003-05-05):
用和平电气的吧,性能和ABB一样(连CPU都可以互换),但价格只有它的三分之一,保证你用了会说好,你可以上www.chinahapn.com上看看。

网友B(2003-07-28):
SOS:请问高手,开关电源的输入输出地可否接在一起,对电路有何影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