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S7-300PID的FB41功能及参数设定

楼主(2003-07-28):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现用到西门子S7-300(CPU315)做整流系统的PID控制,具体是由AI模块输入4-20MA信号(既A柜/B柜饱和电抗器控制电流信号反馈和机组A柜/B柜直流电流信号反馈),通过CPU调用PID功能块,实现自动闭环控制,最后由AO模块输出一个4-20MA的信号给稳流系统(既A柜/B柜电流给定反馈)。   现请教:1、具体应调用S7的那些功能块。    2、PID标准块FB41的输入输出参数如何整定,PV_PER、SP_INT、PV_IN有何区别。    3、GAIN、TI、TD如何整定。    十份感谢各位的指教,谢谢!!!    我的E-MAIL:sxl7895@sina.com

网友A: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下面是我的理解: 可能用到fc105,将模拟量转换成word fc106。 PV_PER是从AI输入的,DATA是word PV_IN的DATA是real,可能来自其他pid块的输出。 SP_INT是设定值。 可能在数据块里把

网友A: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下面是我的理解:   1.可能用到fc105,将模拟量转换成real,   fc106。 2.   PV_PER是从AI输入的,DATA是word   PV_IN的DATA是real,可能来自其他pid块的输出。   SP_INT是设定值。   3. 可能在数据块里把.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老兄是否用过PLC做整流控制?PV_PER到PV_NORM输出时,中间转换公式有何作用?LMN、LMN_PER是直接输出到AO模块的吗?为什要经过CRP_OUT的公式转化?谢谢!!

网友A:
没有。 我最近也准备用西门子的烂冬冬。 不需要搞清楚中间转换公式。 LMN_PER是到ao模块的吧

网友B(2008-04-30):
用fc41 加fc43应该可以完成的

网友C:
pv_per在内部是转换的,pv_per可以直接接I点,内部转换是pv_per*100/27648*pv_fac+pv_off,就是说能经过修正
pv_in就是一个real型的,如果在pcs7中还要经过ch_ai这样的转换,step7下还得转啊
sp_int就是设定值啊,你想控制多少就多少
恩,比例积分微分得看你需要控制什么东西,一般按情况来啊,默认的好像是1,10,0吧

网友D(2009-06-16):
按F1 看帮助  按F1 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