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教PLC编程问题!

楼主(2003-07-28):
各位高人,请教一个问题?怎么使用RAMP指令? 怎么我使用指令RAMP D1 D2 D3 K2000时,条件D1=2000 D2=0 而结果出现D3=1而不是0呢?拜托各位尽快回复!

网友A:
你监控的时候,D3是从2000降到1,还是一直是1呢?如果一直就是1的话,我想应该是,你在别的地方给D3赋了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