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现场解决不了的问题

楼主(2003-07-28):
该项目是用摄像监控,用485传输控制信号控制摄像机的动作。 总线情况: 矩阵---*-----*-----*----*-----*-----* | | * 485芯片采用max485.总线最长大约有1000m. 9600bps 目前的问题是:无法正常通信,能发出信号,但收不到返回信号。现场工作人员反映说在没发信号时, 终端的485电平已经很高了。因为以前从来没做过485传输,所以一点儿经验都没有,还恳请大家帮忙! 我想问题是不是出在:1.485共底不好,怎么共地? 2.总线有分支,是不是地采用类似于7513之类的中继器啊? 3.匹配电阻是100欧如果不对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会出问题? 4.485双绞线和220电源线平行走线? 5.485供电是用220V交流AC-DC来的。同时多路DC共地。 6.485芯片哪一种比较好,抗干扰能力强的? 7.3080是什么? 好多问题,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485 内还涉及收送方向的控制等问题, 建议您用 7520 + 数颗 7510 来架构您的网络. PC ==> COM1 ==> 7520 232/485 converter ==> 7510 repeater ==> 7510 repeater ..... 如此连接, 您即可在每颗 7510 repeater 上接出分支而不会对信号产生太大的影响. 使用上可以减少很多问题.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10_c.htm

网友B:
一个max485的驱动能力为32个max485,多于次数,要加中继器。总线分支末端要加驻波吸收电阻。485不用共地。

网友C:
张化, 1. 将两个Device 的GND 相接就是共地了.主要用意是减少两端的电 压差. 2. 总线的分支可使用类似I-7513 的中继器. OR I-7510, 这两个 Modules同样都有Repeater的功能, 而一个I-7513等于三个I-7510 的功能, 可视现场配线情况来选适当的module. 3. 匹配电阻如果不适当会影向通讯, 而如果选用了Repeater, 因为 讯号的增强,或许可以不加任何匹配电阻. 4. RS-485 最好是独立走线, 这样才不至于受到其它噪声的干扰, 而 与电源线在一起会使讯号受到很大的干扰, 因为电源本身带有很 大的噪声. 6. 这点可能没有很明确的答案, 请大家提供相关的经验啰. 7. 3080 是全名吗?

网友D:
你只要用一个瑞赛特的8520就可以解决了。 www.rs232.net.cn

网友C:
3080即MAX3080,也是一种485芯片,它有一个系列化产品 据介绍3080系列中的MAX3085抗干扰性能比较好

网友C:
JasonHsieh, 你的email能告诉我吗?我想有问题请教你。 my E-mail: seacool@vip.sina.com

网友C:
有谁能够设计脉冲控制器线路板,并能够做出来,我将购买.具体要求邮件来取.   我Email:gaowenhai123@sohu.com

网友E:
为了防止信号干扰,应接入一个隔离的电源转换模块DC/DC。

网友C:
Hi 张化: My e-mail : active.mail@msa.hinet.net

网友F:
我是斑竹,我现在出差中,如果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可以直接大电话给我!13817697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