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viceNet协议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3-07-28):
目前正在编写协议栈的程序。但是我实在看不懂那个transportClass_trigger这个属性和 EPR(期望报文速率)这个属性。 1.对于transportClass_trigger我想请问 那个client和server是如何确定的,还有那个class我看协议也看不明白。比如我得4个模拟量输入和4个开关量输出以及两个模拟量输出都用I/O轮循连接。但是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连接的transportClass_trigger这个属性值怎么确定! 2.EPR中说要是clock resolution的整数倍。请问 什么是可以用的时钟分辨率阿?还请详细说一下这个属性的用法。我实在是看胡涂了! 我是开发预定义主从连接的组2从站接口! 请大家帮忙讲解一下吧!谢谢!

网友A(2003-06-12):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只是一下子很难说清楚,如果你在上海工作,我可以当面给你讲清楚

网友B:
1.transportClass_trigger这个属性用来定义连接仅为生产或仅为消费还是生产和消费两者都有。一般Client是主站,Server是从站。如果4个模拟量输入和4个开关量输出以及两个模拟量输出都用I/O轮循连接,而且你是从站,所以我认为; transportClass_trigger=1 xxx 0000 方向=服务器 生产触发器=忽略 传输分类=0,只消费数据,这是因为你的从站设备在POLL模式下,不会主动生产数据,只有在主站POLL命令的回应时,才会发送报文。 2.EPR是指期望的打包速率,这个值跟你系统的看门狗复位时间有关。可用的时钟频率就是你系统的一个指令周期的倒数,这个属性一般为毫秒级,而且是向上原理,如果系统支持10ms,设置值5ms,则最终设置成10ms;如果系统支持10ms,设置100ms,则最终设置成100ms。在显式信息连接内该属性的缺省值是2500 (2500 毫秒),在I/O 连接内的缺省值为0。

楼主:
谢谢awa405!但是我还有下面几点疑问!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还是不大清楚那个方向和class。因为我看到我师姐(我师姐已经毕业了)得程序中把用于8个开关量输入得从站I/O状态改变连接设置为0 001 0000而那个显性报文连接设置为 1 000 0011。那个用于4个模拟量输入,2个模拟量输出,4个开关量输出得I/O轮循连接设置为1 000 0010。请问这怎么解释阿? 还有您说,从站在poll模式下不会主动产生数据,可是如果开发一个预定义得主从连接得组2从站,从站不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主动发报文吗?除了那个重复MAC_ID检测!

网友C:
纠正awa405的一个错误: EPR是设置值的4倍,默认值为2500,也就是10秒。 不管是显式信息连接还是I/O连接,在连接建立的时候的Timeout Timer的初值应该是2500和设定值两者之间大的一个。因此对刚allocate的I/O连接,应该马上设置其EPR值,一般设定值在100,也就是0.4秒比较合适。

网友D:
大家好: 那位大哥能发一份devicenet的协议文本给小弟借读一下,小弟刚刚入道,手头有关资料甚少。 拜托!拜托! 小弟email:gdgyy001@hotmail.com

网友E(2003-07-23):
小弟也需要一份DeviceNet的协议,可否发过来?谢谢。ding11meng@sohu.com

网友F:
1、关于组2从站只支持poll连接的设备,确实无法主动上报数据!如果你要想主动上报,必须支持cos/cycle! 2、个人认为awa405对transportClass_trigger的理解可能有问题! 当中得class只决定于是否生产数据,而不是是否能主动生产数据,因此该值应该设为:1 *** 0010,或1 *** 0011. 3、以上是个人理解!

网友G:
我认为这个部分是要看你自己的设备的设计方式,主要是数据的路径和Link 与Application之间的关系. 方向为1(server),对于从站没有问题; 而对于server,第一种情况:数据只有input data,则PTB=ignored,TCB=0;则值为0X80; 第二种情况:数据到了LINK CONSUMER后不先送到APPLICATION,就直接通过LINK PRODUCER回应了MASTER,然后再送到APPLICATOIN,则PTB=ignored,TCB=2,则值为0X82; 第三种情况:数据到了LINK CONSUMER后,先送到APPLICATION处理,APPLICATION将回应数据送回到LINK PRODUCER,此时PTB=ignored,TCB=3,则值为0X83; 那你的设备是如何处理的呢?? 对号入座喽. 我的处理是0X83:)

网友H:
大家好:    那位大哥能发一份devicenet和canopen的协议文本给小弟借读一下,在下刚刚入门,手头有关资料甚少。    拜托!拜托!   在下email:iamzhouhui@msn.com

网友I(2005-10-28):
大家好,我是个穷学生,但是非常想瞻仰瞻仰devicenet规范,请哪位好心人赐给我一份吧。

谢谢。

网友J:
   大家好!急需一份DeviceNet的协议,手头有关资料甚少,不知哪位好心人可否发过来?谢谢。xulixj@sohu.com

网友K(2006-04-18):
大家好,我非常想瞻仰瞻仰devicenet规范,请哪位好心人赐给我一份吧。我用PRUFIBUS DP,PA协议及源代码交换

网友K:
大家好,我非常想瞻仰瞻仰devicenet规范,请哪位好心人赐给我一份吧。我用PRUFIBUS DP,PA协议及源代码交换,LJE512@126.COM

网友L(2006-06-10):
初学devicenet,哪位朋友可以发给我一份
多谢了

网友L:
初学devicenet,哪位朋友可以发给我一份
多谢了
 chai1288@eyou.com

网友M(2006-11-14):
 我是在校的研究生,还有一年就毕业了。目前正在做DeviceNet从站。请问各位,关于DeviceNet的工作好找么现在? 我在网上没看见有多少,好像不是很乐观。

网友N:
我也想瞻仰一下DeviceNet的协议,
那位好心人能发给我啊 ,刚开始作,觉得有好多东西都不懂啊 ,
我的信箱是wodehaoren@sohu.com

网友O(2007-09-07):
小弟也想要一份DeviceNet协议,哪位朋友能提供给我啊,我的邮箱
milanbelief@163.com

网友P(2007-11-14):
我是否来晚了,我也想要一份DeviceNet的协议
rena2010@126.com

网友Q(2010-05-26):
你们这样把ODVA搞得没生意了

网友R(2010-11-11):
我也想来一份,看来是晚了,但希望大虾们帮帮吗?

volcano143@yahoo.cn

网友S(2010-12-16):
我目前也在做DeviceNet的从站开发,我想加入COS/Cyclic,请问能有指点吗?

网友S:
LINK CONSUMER与APPLICATION,,Link Producer与APPLICATION,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我对于他们的定义理解很糊涂,期待高手们给予解答!Thank you !

——!

网友(2011-02-21):
mafiajay@163.com      你懂的

网友T(2019-07-1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