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9针串口和富士NB0编程电缆做法

楼主(2003-07-28):
请教各位大师能否告诉怎么做此编程电缆,谢谢~

网友A:
你去买一根编程电缆不就行了吗?

网友B:
NB0 PC DB9 3、5-------5 4-2.2K电阻-2 6-2.2K电阻-3 8----------7 这是看人家的帖子的。

网友C(2004-05-24):
NB0 PC DB9    3、5-------5    4-2.2K电阻-2    6-2.2K电阻-3    8----------7    这是看人家的帖子的。 好像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