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教:采集卡的缓冲区是怎样确定的?

楼主(2003-07-29):
就是说不知道要用的采集卡需要多大的缓冲区,1k或者2k,等等!这儿需要的缓冲区的大小是怎样定下来的??根据我的要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采集卡的缓冲区主要有两种,一是板载的fifo,这是由硬件决定的,另一个是高速采集使用到的buffer。实际上是内存中开出的一片区域。具体开多大一般都可自行定义。各厂家不大一样,最好问一下他们的技术支持,然后还要自己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