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关于研华PCL-818L采集热电偶信号请教

楼主(2003-07-29):
我买了研华的PCL-818L采集板,但是发现不能采集热电偶的温度信号,因为818L的最小分辨率是0.3mV,对应的铜-康铜温度变化是7度。市面上有放大热电偶信号的放大器卖吗?一般多少钱?另外,有没有其他办法用这个818L板子采集热电偶信号?

网友A(2003-06-13):
可以用一个热电偶调理模块,把输入变成电压或电流信号即可。看精度,一般1千左右。

网友B(2003-07-29):
研华的ADAM-3011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