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林跃先生求教:opc server中与硬件连接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3-07-29):
林跃先生,知道您是opc的行家,恳请您解答我的问题: 我注意到opc server大多是针对现场总线开发的,那末还能针对哪些硬件呢?opc server大多数情况是应用在那些地方呢? 假如针对某个具体的仪表,opc server是装在pc机上的,那通过什莫与仪表相连呢?怎样进行数据传输呢? 谢谢!

网友A(2002-11-21):
opc server你只可以当做一个程序壳子,并不是针对什么硬件的,数据传输还是通过通讯协议。只是加上opc的壳子后就可以和具有opc支持的相关硬件应用进行通讯罢了。所以说具体的通讯是不变的!

网友B:
ha111谈的很对! 我注意到opc server大多是针对现场总线开发的,那末还能针对哪些硬件呢?opc server大多数情况是应用在那些地方呢? 这里谈到的OPC标准通常指OPC数据存取标准(OPC DA),一般OPC服务器由硬件生产厂家提供,是连接硬件与PC机软件(上位机软件)的桥梁,解决过去PC机软件与硬件驱动程序的不兼容性问题。 你应该把OPC理解成硬件的驱动程序,他不受硬件的种类限制!    假如针对某个具体的仪表,opc server是装在pc机上的,那通过什莫与仪表相连呢?怎样进行数据传输呢?    针对某个具体的仪表,你应该将仪表的现场数据传入到PC机中,通过232,485,PC接口卡等设备,然后对应具体的连接方式开发OPC SERVER。

网友C:
OPC SERVER并不是只针对现场总线开发,而应理解为针对硬件开发的。OPC SERVER 正是为你开发的硬件提供一个通用的驱动,只要有OPC CLIENT DRIVER的上位机软件,都可以和你的仪表通讯。正如上面两位仁兄所言,数据传输还是通过通讯协议,只是已经做在你的SERVER中。

楼主(2003-04-02):
可以这么想吗?想把仪表看成主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得开发驱动程序,从而能识别仪表,像显卡。数据传输那是另一回事。

网友D:
请问,仪表的驱动已经连到上位机,现场的数据已经传到计算机中,为什么还需要OPC,能具体一点谈以下他的作用吗谢谢

网友E:
正如所说:仪表的驱动已经连到上位机,可不要OPC,但是作为智能仪表要求作到使用通用可靠的数据标准! OPC:就是一种通用的工业标准

网友F(2003-07-29):
我认为仪表的数据已经传到PC机了,还需要OPC server,其原因只是为工控软件读写数据提供方便。因为有了opc server无论工控软件与什么硬件通讯,它只要带有OPC CLIENT,就不需要做任何改动,而只需要在OPC SERVER里将通讯对象改变就可以了。所以我认为OPC出现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工控软件开发商。即:工控软件一旦开发成功并带有OPC CLIENT 那么它就可以完全封装起来,在源码不作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就可以与任何支持OPC SERVER 的硬件通信程序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