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03-07-29):
在松下伺服电机驱动器选择了速度控制模式下,能否同时实现位置控制。上位机采用PLC脉冲输出。

网友A:
你把2号参数设置为3,然后通过控制“控制线端”的32脚的通断进行位置和速度控制的切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