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新手求教:有没有方法可以显示WINCC的SYBASE中的数据的变化

楼主(2003-07-29):
可以通过EXCEL来访问WINCC的数据库,但是发现PLC运行时这些数据并不发生变化。想请教:有没有方法可以显示那些变化的变量呢?谢谢!:)

网友A:
顶! 有没有对这个问题比较熟悉的,帮忙解释解释。

网友B:
问的好?有方法可以显示那些变化的变量,通过协议与PLC通讯,直接采PLC数据

网友C:
9494,访问一个静态数据库或一个刷新速度不符合要求的动态数据库,都会得不到符合要求的动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