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饲料称重包装中的应用

楼主(2003-07-29):
1.前言 饲料重量计量包装是饲料工业的重要生产环节。饲料称量包装的准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信誉和经济效益。过去采用机械称量、人工装袋,劳动强度大、速度慢、精度低。近几年,采用电子称量装置虽然可使其静态称量精度大大提高,但在饲料加工连续生产过程中,其动态精度仍不能保证。因此,在快速自动称量中如何提高动态称量精度,一直是饲料加工企业急需解决的难题。 本文是作者在研制饲料自动化生产设备中,为了与配料过程相协调,实现饲料生产的全部自动化,应用PLC作为动态称量包装测控设备,在硬件和软件设计中采用了一些措施和动态控制方法,较好地兼顾了称量速度与精度的矛盾,实现了饲料连续生产中动态称重计量的精度。 2.系统总体框图及工作原理 用称重传感器、放大器和PLC组成测控系统来完成饲料的称重、计量、包装的生产工艺过程,如图1所示。该系统以PLC为核心,配以称重传感器、放大器、各种电动执行器和机械装置,实现饲料的动态在线称重计量和包装工作。 称斗的上方是成品仓,该仓中的原料是来至饲料混合工序生产的饲料散状成品料。成品仓下是一台电动机驱动的螺旋进料装置,启动电动机,则该成品仓中的粉状饲料就随着传输绞笼的旋转而进入称斗中称量。称斗上装有三个S梁式应变式拉力传感器,称斗的重量信号直接由该传感器组转换成与之对应的电压信号,经放大器把该电压信号放大后送入PLC中进行数据处理,当达到预定值时,PLC控制停止下料,然后PLC控制开称斗门,并控制打包机自动装袋后由传送带送出。于是,就完成了饲料称量打包的自动化过程。 3.提高动态称重精度的硬件措施 影响称重静态精度来源于传感器和放大器组成的硬件系统,如图2所示。 该系统用三个拉力传感器将饲料重量W变换为成线性关系的电压信号Ux,并通过两级放大器进行放大。图中Un表示等效到放大器输入端的噪声和干扰电压,ΔUi表示等效到输入端的漂移电压。设两级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为A,则Uo=A(Ux+Un+ΔUi)=AUx+AUn+A·ΔUi式中的第2项主要影响灵敏度,第三项主要影响系统的精度。 (1)影响传感器的因素及解决办法 传感器输出信号的稳定性除决定传感器本身的性能外,还与供电电源和传感器的安装有密切关系。本系统采用UH61-100u型三只称重传感器,每只传感器单独供电,通过调节其桥路电压使三只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K相同,三只传感器串联输出的电压为Ux=K(E1+E2+E3)。为了提高每个传感器供桥电源的稳定性采用二次稳压,并对元器件进行老化、测试后进行选配,特别是对基准稳压管2DW233的老化处理和时漂测试,选择时漂小的通过调节其工作电流使其工作在接近零温度系数(<2ppm/℃)下,使整个传感器电源的温度稳定性优于10ppm/℃。三只拉力传感器安装在称斗和称架之间。如果传感器承受的重量与传感器轴线存有ɑ角,则将产生横向分力而引入误差ΔW=W-Wcosɑ.这对于每次称重25Kg,在称斗皮重为100Kg的情况下,即三只100Kg的传感器实际荷重为125Kg。当ɑ=4°时,称重误差就为0.43Kg。因此,安装传感器时应设法确保传感器都能垂直受力。 (2)影响系统灵敏度的因素及解决办法 影响系统灵敏度的主要因素是检测电路的内部噪声和外部干扰电压Un,它与放大器所工作的频带相关。在研制中,通过选择低噪声器件,在满足采集速度所需足够宽的频带的前提下,通过选配电阻来提高放大电路本身的共模抑制能力,整个检测系统采用双层屏蔽,采样时间选为工频周期整数倍等项措施,使整个系统获得了能分辨5g重量的灵敏度。 (3)影响准确度的主要因素及解决办法 影响准确度的主要因素是整个检测系统的非线性和漂移ΔUi。其中系统的非线性,在选配元器件校正的基础上,采用了软件修正;而对于随温度和时间产生的漂移电压ΔUi,主要采用元器件的老化、测试与分选工艺,筛选掉时漂大的,然后选配温度系数进行补偿,使整个系统的静态精度达到了0.07%,为实现动态称量精度奠定了基础。 4.提高动态称重精度的软件措施 影响动态称重精度的主要因素是被称物料的比重、流量和落差的大小,它是由成品料仓的压力和PLC所控制的进料驱动装置产生的。因此,改进控制思路,借鉴静态称量精度高的特点是提高动态计量精度的关键。为此,我们选用双速变径变距螺旋加料机,采用"先快后慢,最后点动"的控制下料方式,如图2所示。图中:Wx0为称量前PLC所采集的称斗皮重;由此PLC按照每包计量净重量的90%、95%和100%算出快速下料的终了值Wx1、慢速下料终了值Wx2和称量终了值Wx。其控制过程可以这样简单说明:在下料开始一段时间,PLC控制绞笼电动机快速下料,当检测达到快速下料的终了值Wx1时,PLC控制绞笼电动机开始慢速下料;当检测达到慢速下料的终了值Wx2时,PLC关闭绞笼电动机后采用"点动"下料,当达到或接近期望值Wx时为止。 图2 放料控制方式示意图 按照上述思路,通过编写全动态控制加料的快慢、速加料和点动下料的软件模块;以及为消除空中落料对称量精度的影响,所编写的自动寻找提前停机量的软件模块等软件措施。该系统使用一年来,经计量部门两次测试,整个系统动态计量准确度优于0.2%。 5.结论 采用PLC控制进行饲料称重包装,具有结构简单、计量准确、工作可靠,较好的兼顾了动态称重计量的精度和速度,满足了在线快速动态重量计量的要求,对水泥、食盐、面粉等的称重包装有借鉴作用和推广价值。

网友A(2005-10-02):
王顾左右、答非所问,不予保留

网友B:
对F800 有研究吗,想讨教几点。

网友C(2005-12-17):
请教楼主图在那里

网友D:
就是呀图没有,很难看的懂的!

网友E:
我公司用的没有绞龙,只是一个简单的闸门,通过快速、中速、慢速进料来控制门的开启大小。其它都是一个原理。不过由于灰太大,经常导致电子秤不归零。

网友F:
灰太大,维护要勤点了,在精度许可的情况下还有可以把仪表的零区范围值设置大一点,零点跟踪设置为快跟踪,零点切除设置也稍提高点,

网友G(2007-06-05):
闸门控制打粉状料精度怎么样?

网友H(2012-02-10):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图在那里

网友I(2012-10-25):
请问楼主图在哪里?有接触过汇光粮机ZCS25A电子定量包装秤吗?

网友J:
对:yasefun关于我公司用的没有绞龙,只是一个简单的闸门,通过快速、中速、慢速进料来控制门的开启大小。其它都是一个原理。不过由于灰太大,经常导致电子秤不归零。 内容的回复:

http://www.east-rocket.com

网友K:
对:dfsj108关于回复内容:对:yasefun关于我公司用的没有绞龙,只是一个简单的闸门,通过快速、中速、慢速进料来控制门的开启大小。其它都是一个原理。不过由于灰太大,经常导致电子秤不归零。 内容的回复:http://www.east-rocket.com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也在做一台自动混料设备,精度很难保证,最好的时候动态误差在0.2%,但是远远远于客户的0.05%

网友L(2012-12-21):
推荐一下:深圳杰曼双秤包装好像很不错http://dingfuwei999.cn.gongchang.com/

网友M:
认真拜读了 图在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J(2013-06-19):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网友J关于回复内容:对:yase...

 配料秤的精度达到0.05%,应该没有问题;http://www.east-rocket.com方便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J(2013-08-30):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网友J关于回复内容:对:yase...

方便电话联系:13904344670    qq:253102740

网友N(2019-04-30):
看了看,不过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