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看过来!关于e网到底的疑惑?

楼主(2003-07-29):
工业控制系统中如果底层设备全部为串口,我采用通信服务器(如CHASE公司的iolan+)作为串口转以太网的设备,这样算不算E网到底了?

楼主:
急!急!急! 我是新手,想不通!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你所说的"E网到底"界定在什么范围内 是不是已经有"E网到底"这个明确的概念呢?? 首先一点,不管概念是什么,符合你的应用要求就好

楼主:
远方:“E网到底”这个词我也是在这里知道的,大概就是指在工业现场级、信息级和管理级都应用以太网,使得标准统一。我要写份总结,但不知道我使用通信服务器让串口接入以太网的方法是否属于“e网到底”的范畴。这几天我仔细捉摸了一下,我觉得应该属于,因为使用通信服务器也就是使得串口设备的串行通信被tcp/ip通信所取代,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大家指教! 另,哪位前辈使用chase公司的iolan+,我想请教些问题,我的qq是885384,多谢!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你的方案的具体细节不好说 E网到底以前有过争论的,看起来你已经做过功课,那么想必你也看到过那些贴了,我想这个概念最大的关键点应该是如何把以太网用在设备级通讯中,取代以前的通讯方式甚至是现在几分天下的现场总线方式,看看你的方案是不是这样的呢

楼主:
to 远方:“这个概念最大的关键点应该是如何把以太网用在设备级通讯中”,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更关键的是我到目前还不知道把以太网用在设备级通信有什么方法,我现在就有些概念不清,我不明白使用通信服务器是不是取代了传统的rs485串口通信,串口通信与以太网通信、现场总线有什么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以太网和现场总线通信是串行的吗?

网友A:
这很正常啊,因为现在大家都还没有比较好的办法用以太网来做设备级的通讯,不然问题就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