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复位

楼主(2003-07-29):
请教诸位高手: 我们所使用的变频器,在测量输出电压时,易复位。如果测量点是在距离变频器输出侧 ,即电机侧,则不会复位.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什么变频器?

网友B:
这可能是干扰,把万用表两条线绞在一起可能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