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的画面调用问题?

楼主(2003-07-29):
请教: 如何用PLC直接调用GP人机的画面? 例如: 设备故障,PLC给出一个信号直接调用人机相应的画面! 应该用什么指令呢? 请大虾们指教一二~~~~~~~~~为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哎~~~~~~~~~

网友A:
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网友B:
在GP的设置里面,有一个画面切换的控制WORD,在PLC中直接对该WORD的附值即可。看看说明书!!!

楼主:
就是因为我没有说明书才不知道的,哎~~~~~~~~~~~~ TO:QQQ 能不能请你说具体一点好吗! 谢谢!!!!!

网友A:
你要说明书可与我联系:027-82611880

网友C:
gp与plc通讯首地址+8,例三菱首地址D0 ,切换换面的 字地址为D8,用MOVP K? D8 指令,?为基本画面号

网友D:
呵呵很简单您在touch window里把寄存器地址定好用plc改模拟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