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制作AB SLC500/03的编程电缆

楼主(2003-07-29):
ABSLC500/03有一个RS-232口,但不知怎么制作和电脑的通讯连接电缆(关键是不知脚位的定义)!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ls_wxf@yahoo.com.cn 拜些各位大哥

网友A(2003-06-21):
手册上应该有,我用三菱,施耐德的都有

楼主:
我只有指令手册 上面没有啊

网友B(2003-07-28):
我来帮您吧,R232C采用9针D型插头。 2-3, 3-2 5-5 4-6 7-8 两头都用凸型插头即可。 plc\mcu\微机,所有232接口都用这种连接方式。

网友C:
to qnmk: 不知道你试过没有? 半月前我看过,插入A-B SLC 500 PLC为8线水晶插头,(与宽带网水晶插头一样)。据说A-B SLC 500 PLC的编程口为DH485口,那么与RS232口连接应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D:
用三针即可。 2-3,3-2,5-5 (DB9-DB9)

网友E:
qnmk说得很对,就是他那样的,这在资料上有,至于这些问题可以多喳喳资料就行

楼主:
我自己找到了 是2-3 3-2 4-1+6 5-5 6+1-4 7-8 8-7 这是A-B 串口的标准接法

网友C:
那么就以资料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