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G5变频器制动单元故障分析

楼主(2003-07-30):
求助安川G5变频器制动单元故障分析 G5 110KW变频器配制动单元CDBR4220 1台,配用2.5KW-24欧姆电阻16根用于起重机起升控制,静态测量电阻阻值正常,,但上电工作减速运行即烧制动单元。可能原因请各位高手分析。 谢谢

网友A(2003-04-07):
制动单元控制板坏!?接错线!?变频器显示??

网友B(2003-07-30):
SHU 工: 你好!!这个问题你们不是解决了吗?我很想知道你们怎么解决的大家能讨论一下吗?? 王

网友C(2007-10-18):
G7 4220 制动单元控制板我们一个月烧6-7块,无对策,有时充电电阻也烧,制动时间3.2,请各师傅指点。

网友D(2007-12-10):
从初步的数据来看,制动电阻配置的电流明显过大,制动单元的额定功率仍然承受不了大电流的冲击,而且此机用在起重升吊上面的,制动频率至少要按照40%的取值来进行计算.  QQ154904411 肖克

网友D:
建议在不影响急刹车时间的情况下,将制动电阻的阻值略放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