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Me!!! 安川变频器的“GF”故障

楼主(2003-07-30):
采用安川变频器控制起重机的大车行走,一共有4台电机,2台变频器,1拖2的形式,以前运转正常,最近频繁报警“Ground Fault",但检查电机绝缘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试降低载波频率.

网友B:
不接电机,输出是否平衡!!平衡则查电流互感器!!

楼主:
检查其故障记忆中,故障时刻的电流远未超过额定电流; 降低载波频率仍无法消除; 广州通达!!老师:不接电机,测什么输出?

网友C:
不接电机,启动5HZ,变频器就有电压输出!!怀疑输出不平衡!!电机要检查!!

楼主:
电机对地绝缘为2M,相间为10M,连接电缆对地、相间为50M; 变频器输出电压好象不能使用数字万用表进行测量,你是用什么测量的? 谢谢!!

网友D:
用桥测量电机线圈电阻。

网友E:
检查变频器是否正常,用通达方法试试;还有看电机是否正常?有没有进水??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电压最好用指针式成用表量!!

网友C:
上面“成用表”应是“万用表”!!

网友F:
不接电机,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楼主:
变频器参数L1-01(电机保护功能)是否对此有影响? 说明书上说1台变频器带几台电机时,该功能应取消。 将有问题的电机甩开后,变频器和其他3台电机能正常工作,不再报“GF”故障, 关键问题是有问题的电机绝缘正常,而且以前也使用了一段时间,现在不能确定到底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C:
现在问题已很清楚!!

楼主:
那到底是变频器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C:
电机问题!!!!

楼主:
电机的什么问题?我测量电机的绝缘情况却是很好的呀!

网友G:
将电机接工频看看运转情况来判断电机好坏!

网友C:
“电机的绝缘”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网友E:
1、电缆是否完整的?? 2、电机的问题,不一定是绝缘造成的? 3、接线方式? 4、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会不会出现问题?一般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