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cimplicty中文显示输入问题。cimplicity高手进!

楼主(2003-07-30):
请问cimplicity对中文显示支持如何? 我建了一个报警点,其中报警信息和字符串都用中文。在实时报警窗口里显示的是中文; 但是在历史报警里中文却变成了"??",用sql查询分析器等打开数据库,发现里面纪录凡是中文都变成“??”,而且只要往这个数据库添中文都不行。请问这事什么原因?是数据库问题吗?我用的是cimplicity6.0,数据库是他自己装上去的。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下载最新的补丁试试sp3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这可能是SQL的问题,反正我后来重装SQL7.0就没问题了(注意不要把SQL装在CIMPLICITY的数据库目录下).